C语言符号求问

楼主:
请教一下,下面的程序代表什么意思?

expected ^= SSCS    (变量都是16字节的)

学习过C语言的,基础不够扎实

谢谢大家!

网友:
"x 自乘 y 个"  哎

^ 按位异或 若参加运算的两个二进制位值相同则为0,否则为1

异或运算符∧也称XOR运算符。它的规则是若参加运算的两个二进位同号,则结果为0(假);异号则为1(真)。即0∧0=0,0∧1=1,1∧1=0。如: 即071∧052,结果为023(八进制数)。
“异或”的意思是判断两个相应的位值是否为“异”,为“异”(值不同)就取真(1),否则为(0)。

下面举例说明∧运算符的应用:
  (1)使特定位翻转
  假设有01111010,想使其低4位翻转,即1变为0,0变为1。可以将它与00001111进行∧运算,即

结果值的低4位正好是原数低4位的翻转。要使哪几位翻转就将与其∧运算的该几位置为1即可。这是因为原数中值为1的位与1进行∧运算得0,原数中的位值0与1进行∧运算的结果得1。
  (2)与0相∧,保留原值
  如012∧00=012

因为原数中的1与0进行∧运算得1,0∧0得0,故保留原数。
  (3)交换两个值,不用临时变量
  假如a=3,b=4。想将a和b的值互换,可以用以下赋值语句实现:
  a=a∧b;
  b=b∧a;
  a=a∧b;
  可以用下面的竖式来说明:
即等效于以下两步:
  ① 执行前两个赋值语句:“a=a∧b;”和“b=b∧a;”相当于b=b∧(a∧b)。而b∧a∧b等于a∧b∧b。b∧b的结果为0,因为同一个数与本身相∧,结果必为0。因此b的值等于a∧0,即a,其值为3。
  ② 再执行第三个赋值语句:a=a∧b。由于a的值等于(a∧b),b的值等于(b∧a∧b),因此,相当于a=a∧b∧b∧a∧b,即a的值等于a∧a∧b∧b∧b,等于b。
  a得到b原来的值。

网友:
那是异或符号。。。
x=4(0100b)
y=2(0010b)
x^y=6(0110b)

网友:
这C语言中^是异或运算符
你说的x自乘y个那是其他语言里面的幂运算符,不是C语言里面的

网友:
关于那个自乘的,就是不相信才上来问大家的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
^ 按位异或

网友A:
那个是个“异或”运算。实在不行,您可以这样,在vc中或者codeblocks中,写个与此相关的简单的代码验证就明白了。

网友:
还是去买本书看吧

网友:
^=通常是寄存器赋值的时候取反用的

网友B:
没学过C语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个“异或”运算。实在不行,您可以这样,在vc中或者codeblocks中,写个与此相关的简单的代码验证就明 ...

这个方法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学过C语言啊?

学过,符号有些记不请楚

网友:
GPIOA->ODR^=0x80;    // 循环执行  让PA7 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