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为什么会容易烧?附图请指教

楼主:
如图,上面为供电,接在27V输出的开关电源上,右侧为控制信号(信号约300ms拉高,300ms拉低,让LED闪烁),所用LED为直插直径5mm的白发红LED,利用R6给LED限流,电流约为0.7/47<15mA。实际使用时LED损坏几率超过1%,即平均这么100套东西能损坏一套。
      所以在此想问下LED一般烧毁的原因有哪些呢?我只知道电流过大烧毁。我这个电流难道太大了?我这断续点亮也才十几毫安啊。。。疑问中。。

网友A:
接27V,你电压太高了,在你Q2,Q3通的一瞬间,你的灯就挂了。

失恋中。。。

网友B:
你的电流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各LED厂家质量参差不齐。某些厂家生产的LED,开始时正常,用一段时间后损坏,原因往往是封装不好。

网友C:
在LED串里加个限流电阻,真正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流是怎样计算的?

0.7/R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27V,你电压太高了,在你Q2,Q3通的一瞬间,你的灯就挂了。

我找了LED的手册,里面没看到耐压这个参数,那LED能接在多少电压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LED串里加个限流电阻,真正起保护作用

阻值取多少呢?

网友E:
Q3 B极到E极也有电流啊

网友F:
这个电路,本身设计还是可以的,可以达到限流目的,

如果Q2没有失效的话,应该考虑LED的质量问题。或者使用时把电流再降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本身设计还是可以的,可以达到限流目的,

如果Q2没有失效的话,应该考虑LED的质量问题。或者 ...

LED质量问题不太好把握了,这种应用的话一般限流不能超过多少呢?因为要保证亮度,所以肯定是要在电路稳定的前提下尽量提高亮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Q3 B极到E极也有电流啊

这个电流很小的,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哇哇哇,好危险的电路

网友:
有比没有好。具体阻值先估计再加实测调整。

网友:
这Q3怪的很,还不如换成最便宜的运放做恒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ED质量问题不太好把握了,这种应用的话一般限流不能超过多少呢?因为要保证亮度,所以肯定是要在电路稳 ...

也或者看看Q2,有没有瞬间热击穿现象,因为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也不低了,它的功耗应该不会太小,在工作时摸一下它的温度,

网友:
串这么多灯做什么用
其实可以用低电压并联方式好些,,算好限流电阻

网友:
电流约为0.7/47<15mA
这是稳态,并且不计算Q3电流的情况

但是瞬态的话,电流会很太的。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的

网友G:
Q3和Q3同时导通的瞬间,电流会很大,在灯的地方在串联一个电阻,就应该没事了,不过没有灯和三极管的参数,也只能猜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找了LED的手册,里面没看到耐压这个参数,那LED能接在多少电压上呢

LED是恒流驱动的。你看下你这个LED是几W的。然后加个限流电阻就好了。

失恋中。。。

网友:
一个LED的电压正常就是3.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或者看看Q2,有没有瞬间热击穿现象,因为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也不低了,它的功耗应该不会太小,在工作时摸 ...

Q2特意选的功率三极管,耗散功率是1.3W,60V1A的,用了五六百个这个Q2没有烧毁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串这么多灯做什么用
其实可以用低电压并联方式好些,,算好限流电阻

这里面我是直接给供电20-28V的,这个电路好的好处就在于没有电源芯片,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Q3和Q3同时导通的瞬间,电流会很大,在灯的地方在串联一个电阻,就应该没事了,不过没有灯和三极管的参数, ...

从电路上看,小灯的电流和R6上的电流应该任何时刻都是相差不大的吧?,如果小灯上有大电流通过的话,那也是得送R6上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