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改了个灯

楼主:
家里的灯局好些个都是灯具市场的熟人那里买的,陆陆续续的就坏掉很多。
普通的螺口还好,家乐福买些个飞利浦的节能灯,然后网上偶尔买几个LED灯就换上去了。

顶上的圆的面灯(自家叫法,不专业)一年多的寿命,基本都翘了
还有个灯灭就灭了,十天半月的突然就会亮着,真是见鬼。
买来的质量不行,就自己改造个。

下面是做好的LED灯板

其中LED驱动电源在右侧,不知道哪家的,也没测试直接就用上了。
PCB是普通板,不是铝基板,原本是用於筒灯的4个,考虑到散热和发光面积就这样焊
灯珠5050有淘的,不够,凑足一些

过程中,因为电烙铁的温度调的高了,有一些灯珠损坏
计算过程:
LED电流,20mA,5050并联3颗,按一颗算,40-45mA为宜
单个圆的PCB是3串8并,使用其中的1半是3串4并的,
电源是恒流输出350mA,因此总的是接的6串8并。
功率约8W,这样的功率下散热不至於有大的问题。

点亮成功,然后装好,装的时候是用的扎带固定的

网友:
PCB是普通板,不行啊,
这LED看这好看,散热很重要
还有,驱动电源是损害灯珠的主要原因

网友:
是啊,散热是个问题,暂时也没有合适的散热片
这个是PCB的反面,常规是涂导热硅胶后面是连到外壳散热的

LED驱动电源总还算正规的做法。
主要是灯珠就这么杂的用上去了,没有筛选,电流不均衡的情况会有点严重。

网友:
厉害,楼主的LED灯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赞一个,来个点亮LED灯的效果图呗

网友:
楼主厉害啊!以后家电什么的坏了,直接自己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