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入门 二】建立自己的CC3200工程

楼主:
CC3200入门 二】建立自己的CC3200工程
------ dontium
本帖是在【CC3200入门 一】基础上的(建立开发环境,估计大家都知道,所以未发),
由于CC3200没有象TI的C2000等产品那样成熟,它对库的提供还不够规范,现在以SDK工程中的基础文件为准,使用最新版CCS,介绍怎样建立一个简单的工程。
目的:让CC3200 LaunchPad上的三个发光二极管逐次点亮。
一、打开CCS,点Project à New CCS Project
将弹出新项目设置对话框,
二、在对话框中填入适当的内容:
1、选择无线类MCU
2、选择CPU型号。
3、选择调试器类型。TI的C3200 LaunchPad的说明里没有具体说明它的具体类型,经过实验,选择Stellaris In-Circuit DebugInterface可以正常调试开发板。
4、项目名称。新建的项目名称也会作为一个新建的文件夹来存储项目里的所有文件。
5、存放位置。可以使用缺省位置(勾选)或另指定位置(不勾选)来存放。
6、选择空工程或包含main文件的空工作。
7、点“结束”完成本次操作。
三、拷贝SDK中的文件
在SDK目录下有三个文件夹,
1、将driverlib文件全部拷贝到项目目录下,并删除里面的ccs、ewarm、gcc三个文件夹,因为它下面是编译的库(*.a文件),本项目使用未编译的库。
2、拷贝inc文件夹到项目目录下。
3、拷贝example目录下的common文件夹到项目目录下。
4、删除文件。多余文件象startup_ewarm.c、startup_gcc.c,是CCS所不需要的,将其删除;还有一些与WIFI相关的,暂时将设置为exclude from build,因为我们建立的是简单的项目,以避免在初建平台时过多地调试其它文件。Exclude方法如下图在快捷菜单里,它与CCS V4版在对话框中设置exclude不同。
5、将..\cc3200-sdk\example\blinky\main.c文件及pinmux.cpinmux.h拷贝到项目目录下,作为本次程序的主文件,不作修改。
四、设置及修改
点击项目名称“led”在快捷菜单里选择 properties,出现属性对话框,
1、找到include options
2、点添加
此时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1)点此将出现添加与项目目录相关的目录,----- 生成相对路径
(2)点此将出现添加与系统目录相关的目录,------生成相对路径
(3)点此将出现添加与资源管理相关的目录,------生成绝对路径
一般地,当工程拷贝到其它地方仍然不用修改目录设置时,就需要相对路径,这里,CCS默认的项目工作目录为:PROJECT_ROOT,此为CCS的内部变量,
3、添加后的项目目录
这里指定的方法为相对路径,指定了刚才添加的三个文件夹的目录include、driverlib、common。
4、修改文件
实际上这里并不需要修改任何文件,只是拷贝的文件中,有指定目录地包含文件,使编译时无法找到,如:
#include "inc/hw_i2c.h"
将 inc/ 字符去掉即可。也可以不修改文件而指定适当目录的办法解决。
设置中,因为是一个简单工程,其它设置全部使用缺省值,在这里不作探讨。
至此,一个项目的建立就完成了。编译一下,通过!
项目的结构如图:
五、调试
接上LaunchPad,点击上图中的DEBUG按钮进入调试,单步时程序正常跟踪,点运行时,三个LED逐次发光。

网友:
给大家个PDF格式的文件

网友:
如果上面有介绍不到的地方,可以参见我的项目

如下: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昨晚正为找不到调试器发愁!

网友:
刚试了,还是不行啊 ,版主,是不是还有跳帽要跳啊,里面赠送的两个跳帽要接哪里吗

网友:
很羡慕楼主玩的这么嗨,换了个工作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搭进去了

网友:
没用过ccs 這个很详细,等板子到了参考参考

网友:
  写得很详细,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