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TLV61220输出不正常。走过路过的大神,求看啊。

楼主:
画了个板子。输入电源3.3V。用到一个3.3转5V芯片TLV61220。上电发现,芯片输出小于3V。开始调试。
这是之前别人用过的芯片。我用原来好的板子进行测试。
和手册对比,原理图没发现问题。两个电阻阻值也对。连接也没发现什么。和好的板子对比。6个引脚中,2,3,6电平正常。主要看1,4,5.                              未完待续。

网友:
第一脚的信号出现脉冲,第四脚就发生变化。第四脚属于反馈引脚。第四脚刚一升压, pin5输出电压升高一点。但第四脚又变低了。应该是有什么东西是芯片又把pin4给拉低了。Pin4只有瞬间达到接近0.5V的值。
下图中,上面信号是pin4.下面是pin1.  未完待续。

网友:
Pin4每次刚升高,很快就拉低,pin5就输出刚升高一点就又降回去。周期循环。
下图中,上面是pin4,下面是pin5.
把原来好的板子的芯片和现在的板子的芯片调换。没有变化。不是芯片问题。
Layout 的原因?手册的确有layout的建议。我虽然没有完全去按他那样弄。但这种芯片也不应该连基本工作状态都不进入啊,有点干扰,不稳定还可以理解。问了画原来板子的工程师,layout方面没有特别的要求,限制。            未完。

网友:
此时输出在2.5-2.9V。我看到手册说明,过压,过载等情况,芯片会进行处理。难道是达到某个极限了?突然意识到3.3-0.7=2.6  接近此时输出。Sw和 vout之间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了?              未完。

网友:
过载了? 试试吧。去掉一个继电器。我靠。电压竟然有上升。到3.4-3.8V!继续拆,基本都拆完了。输出到概4.64V。依然不够啊。再说,芯片也不应该一点负载都带不动啊。
现在板子的TLV61220去掉,原来好板子的TLV61220的输出脚连到现在板子对应焊点。原来板子的TLV61220依然输出5V。现在板子没有过大负载。再确认一下,把TLV61220 焊回现在的板子,输出脚悬起。测电流。此时输出电压莫名其妙变成3.5V。不是之前4.64V。但此时电流才0.961ma.根本不过载啊。
Pin5输出不正常,是pin4电压不正常。是什么导致pin4电压不正常呢?
看看pin1波形。正常波形如下,最后两个波形放大如图。   未完

网友:
原来好板子,pin1信号周期5.1X2.5us,现在板子是8.44X 10us。而且现在板子pin1波形也不正常。
  换了一个芯片。输出变成4.4V。此时引脚没有悬空。Pin1周期5.7X25us,有变化。波形如下。
没有那种连续的等幅脉冲。难道是pin1输入端不正常?
把好板子的pin1的输入端连接到现在板子pin1.好板子芯片拆了。现在板子的原有pin1输入也断开了。输出依然4.4V。

  把现在板子pin1输入端连接到原来好板子的pin1输入端。相关信号已断开。原来板子的芯片依然输出5V。就是噪声大点。于是,现在板子的pin1输入端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又换了一个板。只焊接芯片。把相关引脚飞到原来好板子对应位置。拆掉原来板子芯片。看pin1波形,如图。

网友:
依然不正常,开始不应该有一段时间一直是低电平。此时pin5输出3V。而且,输出的干扰非常大。如图,上面是pin5,下面是pin1.

网友A:
看pin4波形,如图,下面是pin4,pin5,pin4之间电路有两个电阻,1M,110K。pin4电压应该大概是pin5的1/11.实际波形,明显不是1/11.我检查飞线的连接。对的。
测电阻值,竟然也对。拆的另一个好板子,测的。
此时终于感到艰难。之前有一个类似功能的板子,用了这个芯片。我也没什么调电源芯片的经验。原来用过的也不多。升压的第一次碰到。芯片就这么几个引脚。竟然这么折腾。要疯了。各路大神。给点建议吧。谢谢各位哈!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开关频率比较高,最低是500K,如果确定板子原理图上米有问题,检查个别元件参数对否,特别是FB脚反馈部分电路,还有PCB板的器件之间是否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pin4波形,如图,下面是pin4,pin5,pin4之间电路有两个电阻,1M,110K。pin4电压应该大概是pin5的1/11. ...

除芯片外,一共只有五个元件,很容易判断各元件是否完好。
从现像看,像是自动保护动作了。
楼主实验时带了什么负载?难道是空载?最好用一支合适的电阻当作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芯片外,一共只有五个元件,很容易判断各元件是否完好。
从现像看,像是自动保护动作了。
楼主实验时 ...

开始没有空载,带了几个小功耗的芯片和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处于导通状态。还是有些功耗的。芯片输出2点几V。我才去掉负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开关频率比较高,最低是500K,如果确定板子原理图上米有问题,检查个别元件参数对否,特别是FB脚 ...

我测正常芯片的sw脚频率只有50K,但现在板子还不到10k.手册中的layout参考。图中,电阻和电容的封装都比我实际用的小,显得比我的要紧凑一些。FB的线也是细线。电源和地的铜皮面积比我的大一些。就这几个件,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正常芯片的sw脚频率只有50K,但现在板子还不到10k.手册中的layout参考。图中,电阻和电容的封装都比 ...

就频率50K就不对的

网友:
建议楼主把可能的问题点先列出个135表格
这样比较清楚些,不排除几个因素综合作用在一起

另外波形方面感觉都不是很好,要不电源加个0.1uF。输出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正常芯片的sw脚频率只有50K,但现在板子还不到10k.手册中的layout参考。图中,电阻和电容的封装都比 ...

频率50kHz绝对不可能输出达到理想值。这么低的开关频率,电感量仅4.7uH,显然不能存储足够能量,而且很可能磁饱和。

网友:
换个额定电流大的电感试试

网友:
看看  我们这个 试试   Q  394233008

网友:
器件参数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如10楼的疑问PCB板的器件之间是否合理.请参考TI的评估板

因为这种频率高的IC,布板连线时EMI问题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