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自动开机线什么原理

楼主:
这是某宝的一个东西,下面是关于该物品的一段介绍

使用方法:将计算机原启动开关线从主板上拔下,把本产品串入就可以了,而且不影响原启动开关使用。
本控制器是在来电后10秒左右时启动计算机,避开了刚来电时电源电压不稳定的阶段。
注意:接主板一端的插头是有方向性的,如果插反了会不工作,这时反过来插上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不知道哪位能看出这个能用什么最简单实现

网友A:
这个不能实现关机后自动开机的功能,现在我想要个关机后自动开机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来实现没有,qingshenghua说电源管理里有自动开机的设置,我还没有试验可行不可行。

网友:
IPCA Function(IPCA功能)  此项是用来激活ACPI (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 功能。如果您的操作系统支持ACPI-aware,例如Windows 98SE/2000/ME,选择Yes。设定值为:Yes 和No。
ACPI Standby State(ACPI待机状态)
  此选项设定ACPI功能的节电模式。如果您的操作系统支持ACPI,例如Windows 98SE/2000/ME,您可以通过此项的设定选择进入睡眠模式S1(POS)或者S3(STR)模式。可选项是:
S1/POS S1休眠模式是一种低能耗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系统上下文丢失, (CPU或芯片组) 硬件维持着所有的系统上下文。
S3/STR S3休眠模式是一种低能耗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仅对主要部件供电,比如主内存和可唤醒系统设备,并且系统上下文将被保存在主内存。一旦有“唤醒”事件发生。存储在内存中的这些信息被用来将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Auto BIOS 自动决定最佳模式.
Call VGA BIOS at S3 Resuming (VGA卡S3唤醒)
  选择Enabled,当系统从S3睡眠状态被唤醒时,允许BIOS根据VGA BIOS信息初始化VGA卡。如果禁用此功能,系统从睡眠状态被唤醒的时间将会缩短,但是系统就需要通过AGP驱动程序来初始化VGA卡。因此,如果显卡的AGP驱动不支持初始化功能,显卡在系统从S3状态唤醒后将不能正常工作。
USB Wakeup From S3 (USB设备从S3唤醒)
  此项允许USB设备的活动将系统从S3 (挂起到RAM) 的睡眠状态唤醒。设定值为: Enabled, Disabled。
Power Management/APM (电源管理/高级电源管理)
  当设定为Enabled 可以激活高级电源管理(APM)功能,可以增强节电性能,并停止系统内部时钟。设定值为:Disabled, Enabled。
Power/Sleep LED (电源/休眠灯)  此项设定系统如何使用机箱上的电源指示灯的来指示休眠/挂起状态。设定值有:Single LED 电源指示灯不变色,以闪烁表示休眠/挂起状态。Dual LED 电源指示灯改变颜色以指示休眠/挂起状态。
Suspend Time Out : Minute (挂起设定时间:分)
  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系统无任何活动,所有的设备除了CPU,都会被关闭。设定值有: Disabled, 1, 2, 4, 8, 10, 20, 30, 40, 50, 60。
Display Activity (监视活动)
  这些选项用来调节BIOS要监视的指定硬件周边或部件的活动。当设定为监视Monitor时,会自动监测指定的硬件中断活动。若被监视的硬件有任何活动发生,则系统会立即被唤醒或者阻止进入休眠状态。设定值为:Monitor, Ignore。
CPU Critical Temperature (CPU警戒温度)
  如果CPU的温度达到指定的限度,系统回发出一个警报。这将帮助您防止CPU过热问题的发生。
Power Button Function(开机按钮功能)
  此项设置开机按钮的功能,设置如下:
On/Off 最为正常的开机关机按钮。
Suspend 当您按下开机按钮时,系统进入休眠或睡眠状态,当按下4秒或不止4秒时,系统关机。
After AC Power Loss(交流电源失去之后)
  此项决定着开机时意外断电之后,电力供应再恢复时系统电源的状态。设定选项为:Power Off 保持机器处于关机状态。
Power On 保持机器处于开机状态。
Last State 将机器恢复到调电或中断发生之前的状态。
Set Monitor Events((设置监控事件)
  按下回车键进入子菜单并出现以下屏幕。

Wake Up On Ring
  要使此项设置声效,您必需先安装支持开机功能的modem卡。当设置为Enabled时,modem的激活或者输入信号将会使系统从S3(Suspend toRAM) 状态唤醒。设定值为: Disabled, Enabled。
Wake Up On PME
  此项设置为Enabled时,当检测到来自PME (Power Management Event)的事件时,会将系统从节电模式唤醒。设定值有:Enabled, Disabled。
Resume On KBC
  此项设置允许键盘的激活信号将系统从S3(Suspend to RAM) 睡眠状态唤醒设定值为: Disabled, Any Key, Specific Key。
Wake-Up Key
  此项设置允许用户设置一个唤醒键,此唤醒键可以将系统从电源节电状态唤醒。设定值为:Any Key, Specific Key。
Wake-Up Password
  此项设置允许用户设置一个密码(最多5个字母)唤醒系统。
Resume On PS/2 Mouse
  此项设置允许鼠标的激活信息可以将系统从(Suspend to RAM)睡眠状态唤醒。设定值为:Disabled, (double-click) Left-button, (doubleclick)Right-button。
Resume By Alarm (定事启动)
  此项是用来启用或禁用系统在指定的的时间/日期从S5软关机状态启动的功能。设定值: Enabled, Disabled。如果Resume By Alarm 被设为Enabled, 系统将自动从规定的日/时/分/秒来启动机器。设置项如下:
  指定日期01 ~ 31, Every Day
  指定小时00 ~ 23
  指定分钟00 ~ 59
  指定秒钟00 ~ 59
注意:  如果您改变了这些设定,您必须重新启动系统再进入操作系统。这样做了,改变后的特性将在下一次启动后生效。

以上是一个bios电源管理介绍,没有发现从关机状态开机的选项。倒是异常断电后power on 还是power off的选项,不知道这个bios是怎么实现的。但是这个功能还是不能实现关机后自动开机的功能

网友B:
这线有用吗,电脑主板BIOS有开机延迟的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实现关机后自动开机的功能,现在我想要个关机后自动开机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来实现没有, ...

有的主板BIOS有
在“INTEGRATED PHRIPHERALS SETUP”中,
有个“PWRON After PWR-Fail”的设置选项管理这个功能。3个选项,“On(开机)”、“Off(关机)”和“Former-Sts(恢复到到断电前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线有用吗,电脑主板BIOS有开机延迟的设置吧

这个自动开机线是断电后开机的,不知道你说的开机延迟是什么意思,是指开机时会等待电源稳定然后供电的功能吧,这个线不仅是延迟,还有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主板BIOS有
在“INTEGRATED PHRIPHERALS SETUP”中,
有个“PWRON After PWR-Fail”的设置选项管理 ...

这样看在bios里是有这个功能设置,这个线确实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还有个问题是异常断电后主板bios是怎样来识别这一行为的,是异常断电还是正常断电以及异常断电后上电就运行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动开机线是断电后开机的,不知道你说的开机延迟是什么意思,是指开机时会等待电源稳定然后供电的功 ...

电源插板一通电,不用按Power键,电脑就自动开机,这个可以设置的

还有设置启动的时间在Wake system with Fixed Time中,默认是不允许设置的Disab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插板一通电,不用按Power键,电脑就自动开机,这个可以设置的

还有设置启动的时间在Wake system w ...

整个过程都有电源供应,在关机后自动开机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
不知道这里的这几根线在开关机下都是什么状态,是否有对着几根线有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个过程都有电源供应,在关机后自动开机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要想办法控制Power键了吧,可以用上1楼中买的线了。
开机立马上电毕竟不好,原因大家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想办法控制Power键了吧,可以用上1楼中买的线了。
开机立马上电毕竟不好,原因大家都知道。

我咨询过店主了,他这个线实现不了这个功能,开机也是正常开机啊,连通powerr sw应该就可以了,但是怎么检测关机然后执行这个动作就不知道了,最好是检测已有的管教,而不是检测usb或者sata电源有没有断,尽量简单

网友:
拆个不就知道了,也许就是简单的RC

网友A:
手头没有这个线

网友:
我理解开机线上会有电压 收集起来给单片机供电 判断POWER LED的电平 低电平时计时 到达指定时间拉地POWER线一段时间再释放。  或者试试逻辑电路。

网友C:
电脑开机是PWR ON和PWR OFF短一下就开,正常是PWR ON是高电平的..掉电了就变了..下次变为高电平,就直接短了,那个东西上面有电池,可能就是跑这个检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脑开机是PWR ON和PWR OFF短一下就开,正常是PWR ON是高电平的..掉电了就变了..下次变为高电平,就直接短了, ...

也就是说开机的视乎power on是高电平,关机之后就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这个线

看配图的话,鼓起像是个CR2032的电池
如果这样的话,延时可能是单片机做的。
至於10秒以后起作用,接个MOS,解决了。

但是某宝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也算是相对复杂的了。
所以推测实现还要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开机的视乎power on是高电平,关机之后就是低电平?

掉电后是低电平....只要不是供电电源关机了,,依旧是高电平..不然..怎么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