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安全系统求助;

楼主:
大家好,新入职了一家公司 ,产品主要是abs esc eps epb;请问去哪找这方面的技术文章看看;请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系统的主要厂商; 请提供参考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用的是google. 1%的时间会用百度。
大家一起找吧,一下子丢过了一把,有点迎接不暇啊。

为了保证 ...

谢谢,我是用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搜索功能,下面是搜出来的。

还有两个没有找到,以后慢慢找

abs esc eps epb
ABS
http:/ ...

版主,您给的链接是些名词解释介绍;怪我没有描述清楚。  公司目前用的一般是st infineon nxp ti公司的方案; 当前需要各种传感器(轮速、转矩、角速度等)以及高低边mos大功率驱动电机这一块的应用手册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搜索功能,下面是搜出来的。

还有两个没有找到,以后慢慢找

abs esc eps epb
ABS
http:/ ...

另版主能否推荐几家国内做这方面产品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版主能否推荐几家国内做这方面产品的公司?

武汉元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做ABS和ESC的
http://www.youfin.cn/content.aspx?node=productlist&page=2

浙江力邦合信智能制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也做ABS和ESC
http://www.cnlbn.com/product.asp

网友:
EPS
宁波禾兴欧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dias.com.cn/products/eps/

人才招聘网上找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你找资料太强了。。是通过baid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你找资料太强了。。是通过baidu?

99%用的是google. 1%的时间会用百度。
大家一起找吧,一下子丢过了一把,有点迎接不暇啊。

为了保证质量,还是按照你最近的项目,一个一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