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生电感,电容及电阻

楼主:
寄生电感,电容及电阻的产生以及如何有效的减少这些的产生,希望征询大家的意见

网友:
这个题目太大,只能简单说两句。
减小寄生电阻,将铜线改用银线。
减小线绕电阻的寄生电感,将电阻线对折,但这样寄生电容会增加。要寄生电容电感均很小,需要采用更复杂的方法。
减小电感(包括变压器)的寄生电容,也是采用特殊绕法。电感的特殊绕法有很多种。

网友:
减小电容器的寄生电感,引线从金属箔片的短边引出而不能从长边引出。

网友:
电阻,电容,电感都存在寄生,与材料和结构有关

网友A:
楼主还有一点并没有说清楚,就是指的是元件的寄生参数还是指的是电路中的寄生参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一点并没有说清楚,就是指的是元件的寄生参数还是指的是电路中的寄生参数呢?

主要是指在电路中的寄生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指在电路中的寄生参数

电路中的寄生参数,更不好说,而且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要寄生电感小,来回的两导线尽量靠近(环路面积小),甚至使用绞合线。但这样一来,分布电容必定增加。
只能采用折中方法,绞合但两导线距离不要太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指在电路中的寄生参数

电路中的寄生参数
这个话题不是一般的大
写论文也要有个侧重点
什么电路,电源电路,信号电路,高频OR低频,双层PCB还是多层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