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突然无法开机,硬盘坏了,数据怎么恢复?

楼主:
             前天晚上,敲了几个小时的代码就关机了,早上起来一开电脑卡在了win7的开机logo界面,尝试win8、黑苹果都不能正常启动,然后猜到了硬盘出了问题,用了一些pe工具,查出来硬盘存在很多坏道,,,,太多了,然而并不能修复。
        马上比赛了,以前做的所有的东西、资料什么的都挂掉了 联想Y系列的电脑,1T希捷的硬盘,不知坛子里有没有高人或者了解数据恢复的,求助,帮一下忙!感激不尽~

网友:
买根SATA转USB线,把硬盘单独拿出来扔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先把线缆什么的排除一下
要确认是硬盘坏,修硬盘,只要是主板内存显卡等不坏,,,
把硬盘东西导出来,或更换硬盘

网友:
能进PE,那就复制出来吧,硬盘数据恢复,学了一周,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可惜人厂家只给我们讲了些皮毛,让我搞破坏,我觉得刚好够了

网友:
下载了好多pe的硬盘工具都没办法读出来,只有硬盘再生器可以读,就连希捷的官方dos版工具都识别不到硬盘

网友A:
官方工具都不能识别硬盘?换个硬盘盒硬盘座什么的试试看,不知道是否是连线的问题

网友B:
硬盘拆下挂其他电脑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拆下挂其他电脑上试试

我有3.0的sata3的易驱线,测试还是无果

网友C:
这个工具我用烂了,只是现在关键是硬盘没办法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工具都不能识别硬盘?换个硬盘盒硬盘座什么的试试看,不知道是否是连线的问题

连线没有问题,已经换了硬盘,不是那的问题,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具我用烂了,只是现在关键是硬盘没办法读

坏道的话,基本救不回来了(不排除有高手能搞),机械硬盘不认得话可以考虑换一下硬盘电路板,SSD的话没试过,不知道拆下存储颗粒挂在U盘上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D:
如果关机到再次开机期间硬盘没有被磕碰,那么磁道损坏的可能性并不大,不排除是因为电源问题导致的硬盘控制板损坏。如此的话,找个同样的硬盘“借用”一下控制板即可。如果期间被磕碰过,那只能做表面扫描式的数据恢复了,有专业公司做这个,值不值就看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关机到再次开机期间硬盘没有被磕碰,那么磁道损坏的可能性并不大,不排除是因为电源问题导致的硬盘控制 ...

多谢版主,按此分析,硬盘控制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E:
你拿一个新的硬盘,装上系统部署,关机连接上坏的硬盘,然后用u盘或者光驱启动PE模式下,把重要的数据,剪切到新的硬盘分区上,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拿一个新的硬盘,装上系统部署,关机连接上坏的硬盘,然后用u盘或者光驱启动PE模式下,把重要的数据,剪 ...

谢谢回复,这些都已经试过了,不行的,哈哈

网友:
如果电脑不识别硬盘,硬盘控制板坏的可能比较大,找个相同的盘,调换主板试试;
如果不行,有个终极办法,就是把坏盘的碟片拆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盘里面,操作极其要小心,盘面不能被划到,不要粘上指纹,磁头也不能碰到,
另外硬盘一旦开盖进来灰尘基本就废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