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我写的这个直流有刷电机双闭环控制代码对不对

楼主: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IQmathLib.h"                                //IQmath头文件
#include "pid_reg3.h"                                  //PID运算头文件
#include "Example_posspeed.h"                //速度检测头文件

/*函数声明*/
void InitPwm1(void);
__interrupt void Epwm1Int_isr(void);
__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
void Adc_Config(void);

#define EPWM1_DB 180                                        //死区时间 2us,180/90M

PIDREG3 pid_i = PIDREG3_DEFAULTS;                //电流环PI
PIDREG3 pid_spd = PIDREG3_DEFAULTS;                //速度环PI

POSSPEED qep_posspeed=POSSPEED_DEFAULTS;        //测速模块,初始化一些参数

_iq spd = _IQ(0.0);

_iq Ifb = _IQ(0.0);                                                //电流反馈值
_iq Iref;                                                                //电流给定值

_iq Spdfb = _IQ(0.0);                                        //速度反馈值
_iq Spdref;                                                                //速度给定值
_iq Duty = _IQ(0.0);                                        //占空比

Uint32 IsrCount = 0;                                        //中断计数

int main(void)
{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系统时钟,包括:PLL(90M), 看门狗时钟, 外设时钟的控制;
        DINT;                                                                //关总中断
        InitEPwm1Gpio();                                        //初始化PWM-Gpio
        InitEQep1Gpio();                                        //初始化EQEP-Gpio
        InitCpuTimers();                                        //初始化Timer,用于速度环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模块
        IER = 0X0000;                                                //关闭CPU中断
        IFR = 0X0000;                                                //清除全部的CPU中断标志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中断入口选择
        EALLOW;
        PieVectTable.EPWM1_INT = &Epwm1Int_isr;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EDIS;
//关闭PWM时钟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Pwm1();                                                        //初始化Pwm1,电流环20k,50us
        InitAdc();                                                        //初始化ADC,20k,由PWM触发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90, 2000);    //速度环 2ms
        StopCpuTimer0();                                        //关闭Timer0
//开启PWM时钟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IER |= M_INT1;
        IER |= M_INT3;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使能PIE级TIMER0中断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1 = 1;                //使能PIE级PWM1中断

        Adc_Config();                                                        //配置ADC

        qep_posspeed.init(&qep_posspeed);                //Eqep初始化

//PID参数设定
//初始化电流环PI参数
        pid_i.Kp = _IQ(0.3);
        pid_i.Ki = _IQ(0.0001);
        pid_i.Kd = _IQ(0.0);
        pid_i.Kc = _IQ(0);
        pid_i.OutMax = _IQ(0.499);
        pid_i.OutMin = _IQ(-0.499);
        Iref = _IQ(0.2);
//初始化速度环PI参数
        pid_spd.Kp = _IQ(0.1);
        pid_spd.Ki = _IQ(0.001);
        pid_spd.Kd = _IQ(0.0);
        pid_spd.Kc = _IQ(0);
        pid_spd.OutMax = _IQ(0.99);
        pid_spd.OutMin = _IQ(-0.99);
        Spdref = _IQ(0.5);

        StartCpuTimer0();                                //开启Timer0

        EINT;                                                        //使能总中断
        ERTM;                                                        //使能全局实时中断
        while (1)
        {
                ;
        }
}
//================================================
//函 数 名:                CPU_Timer0_isr
//函数功能说明:                速度环的运算
//调用函数:                        qep_posspeed.calc();   M法测速
//                                        PID_MACRO();        PID运算
//访问的表:                        无
//输入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涉及的全局变量: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TImer0中断计数
//                                        Iref 速度环输出传送给电流环给定,范围-1~+1,Q24
//修改记录:
//================================================
__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中断计数

/*速度环*/
        qep_posspeed.calc(&qep_posspeed);//M法测速,最终速度为  qep_posspeed.SpeedRpm_fr globalQ

        spd = qep_posspeed.Speed_fr;    //速度,globalQ,标幺值

        pid_spd.Fdb = spd;                                //速度反馈
        pid_spd.Ref = Spdref;                        //速度给定
        PID_MACRO(pid_spd);

        Iref = pid_spd.Ou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PIE中断回应
}
//================================================
//函 数 名:                Epwm1Int_isr
//函数功能说明:                电流环运算
//调用函数:                        PID_MACRO();  PID运算
//访问的表:                        无
//输入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涉及的全局变量:        IsrCount  PWM1中断计数
//                                        Ifb        电流采样值,范围-1~1,Q24
//修改记录:
//================================================
__interrupt void Epwm1Int_isr()
{
        Uint32 temp;
        IsrCount++;                                                //中断计数

/*电流环*/
        temp = AdcResult.ADCRESULT1;        //电流值
//        Ifb = ((AdcResult.ADCRESULT1<<12) - _IQ(0.5))<<1;                //电流采样值为 (-0.5~0.5)*2 变为 -1~+1
//        Ifb = _IQdiv(_IQmpy(_IQ(3.3),_IQdiv(temp,4096)),_IQ(2));//
        Ifb = ((temp<<12) - _IQ(0.5))<<1;                //电流采样值为 (-0.5~0.5)*2 变为 -1~+1

        pid_i.Fdb = Ifb;
        pid_i.Ref = Iref;
        PID_MACRO(pid_i);
        Duty = pid_i.Ou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4500*(Duty+_IQ(0.5)))>>24;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清除中断标志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PIE中断回应
}

//================================================
//函 数 名:                InitPwm1
//函数功能说明:                PWM1模块初始化,设定周期为TBPRD=4500,对应20kHz,
//                                        以及死区设置,死区时间EPWM1_DB=2us
//                                        PWM1中断设置,中断频率=PWM频率
//调用函数:                        无
//访问的表:                        无
//输入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涉及的全局变量:        无
//修改记录:
//================================================
void InitPwm1(void)
{
        EPwm1Regs.TBPRD = 4500;                        //周期,频率20k = 90000/4500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增计数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不分频,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A.half.CMPA = 2250;                                //50%

        //动作设置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CLEAR;                                //复位
        EPwm1Regs.AQCTLA.bit.ZRO = AQ_SET;                                        //置位

        EPwm1Regs.AQCTLB.bit.CAD = AQ_SET;                                //置位
        EPwm1Regs.AQCTLB.bit.CAU = AQ_CLEAR;                        //复位

        //死区设置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ALL;
        EPwm1Regs.DBRED = EPWM1_DB;
        EPwm1Regs.DBFED = EPWM1_DB;

        //Pwm中断设置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计数器 = 0 时触发中断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使能中断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每次都触发中断
}
//================================================
//函 数 名:                Adc_Config
//函数功能说明:                ADC模块设置
//                                        ADCSOC0   对应通道   ADCINA0
//                                        ADCSOC1   对应通道   ADCINA0
//                                PWM1触发ADC,即ADC采样频率20k
//调用函数:                        无
//访问的表:                        无
//输入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涉及的全局变量:        无
//修改记录:
//================================================
//pwm触发ADC
void Adc_Config(void)
{
        EALLOW;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ADCSOC0   对应通道   ADCINA0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0;        //ADCSOC1   对应通道   ADCINA0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5;        //PWM1触发SOC0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5;        //PWM1触发SOC1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采样保持7个周期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采样保持7个周期

        EDIS;

        // 触发adc采样
    /* Set up Event Trigger with CNT_zero enable for Time-base of EPWM1 */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A */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1;    /* Enable CNT_zero event for SOCA */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SOCA on the 1st event */
        EPwm1Regs.ETCLR.bit.SOCA = 1;       /* Clear SOCA flag */
}

请大家看看这个程序对不对

网友:
上电机看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