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CC2650支不支持JLINK调试?这里有答案

楼主: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rview#Segger_J-Link

网友A:
已经看到这个说明了,但是J-LINK V5.02b驱动好像挺不好找啊,v5.02c网上倒是有,看了一下v5.02c跟v5.02b相比,好像只是DLL有所改动,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引出了jtag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看到这个说明了,但是J-LINK V5.02b驱动好像挺不好找啊,v5.02c网上倒是有,看了一下v5.02c跟v5.02b相 ...

Added support for Renesas Synergy devices.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5.02啊,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with_CC13xx/CC26xx
这里说driver version 5.10d是可以用的

网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with_CC13xx/CC26xx
这里有,5.10的版本也可以用,详细的配置方式都在里面

网友:
是么是么?真的可以jlink么?看来我的sensorTag不用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