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短路神器

楼主:
1、一根废弃的装芯片的塑料管,或许已是个垃圾或许即将化为神奇

2、取一小段,用镊子钻几个孔

3、再取一小段,挖几个小槽

4、把开槽的一段卡在电源线的两端

5、把打孔的一段安装在电源线的另一端

自此防短神器诞生,从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实验时线会扭在一块发生短路了^_^
好了,如果你身边也有什么废弃物,不要犹豫,发挥你的聪明才智,让它化腐朽为神奇吧^_^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三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五步

网友:
哈哈 生活的智慧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成本不高,还挺试用。我借鉴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过去,我是用一块硬纸板上用镊子穿四个孔,孔里穿线,这样防止两线短路。。

网友:
是个好方法,以前常用胶带包起来,没有这个方便。

网友:
鳄鱼夹不是自带方短路功能么

网友:
建议用接插件比较美观上档次哦!

网友:
我都是不比较懒的,用鳄鱼夹夹好后,用黑色胶带包起来,防止电源不小心碰到一起短路。O(∩_∩)O哈哈~

网友:
电路板短路还是得冒烟

网友:
如果是在板子上焊线然后用鳄鱼夹夹住的话,我会选择VCC线长一点,GND线短一点。如果你焊接的两根线一样长,那就可以试试下面这张图上的方法,我手边没有红色的线了,拿了两根黑色的拍个示意图:
用GND线绕VCC线一圈,然后传过去,夹的时候记住“长正短负”就行了,根本意思就是只要长短不一,那就基本碰不到一起

网友:
实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