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信号管脚的热插拔问题

楼主:
有一个背板 ,是PCIE16插座,需要设计一个控制板和它对接。
背板上提供电源,还有近60个控制、状态信号,需要进行热插拔。电源准备使用凌特的热插拔控制器4211,可是这么多的信号管脚怎么办,是直接接到MCU还是怎么搞?用2片PCA9698转I2C后接MCU是否可行?

网友:
版主 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热插拔的信号线多,也要分清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其实也应该有电源供电信号。
一般热插拔的都是有顺序的,要分析一下,上电是否有先上数据信号,后插控制电源线,拔掉时先拔电源控制线,后拔信号线的要求,如果系统没这方面的要求,就要看怎么操作方便和不误操作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的信号线多,也要分清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其实也应该有电源供电信号。
一般热插拔的都是有顺序的, ...

没有数据线,就得一般的状态信号,还有I2C

网友:
要把模拟型号 和数字信号分开    楼主 后续可以找我买凌特的芯片  照顾小弟下  不深感激,业务不好做啊 Q  394233008 多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