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的新人 师傅就给一个电路图让我看 看不明白就得走人。。

楼主:
这是导航仪的电路图,我不是对口专业的,这图里的双箭头符号 圆号 三角形 我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些符号 所以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最让我疑惑的是这个三极管,三极管我在学校学过原理,知道共发射极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这个把三极管变成了二极管的做法是意义何在?
我查了品名 还有专门卖这东西的
有没有大哥给刚入行的讲讲?感激不尽

网友:
<<---是图纸的出口符号   ----<<是图纸的入口符号,圆号在这里标识为重要的信号测试点,三角形这个是电源的地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这个图一下子让我一下子了解了好多电路知识 到处搜记了十几页笔记 算是起步了

楼主,你好,
最好从你现有的资源出发,
一遍问你同事,
一边自己查资料,
一边在谈里面问

这样,内容是你每天要接触的,学的热乎
二来,同一内容3个以上视角 给了你,你就知道哪些是关键了。

如果你再能,讲给你同事听,给坛里面人发帖,你就是又练习了输出

这样你进步,那是相当快啊,比这快的估计没有啊。

网友B:
好多外企都喜欢用cadence 我们以前公司也是用这个 多接触接触就习惯了
分享点cadence的教程给你吧(在以前电脑里没找到 有机会传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师傅出去了 我发邮件没回我,
想多问您一句,,可能有点傻啊
信号流向和电流流向可以相反么

不管其他信号,最后体现在中低频电路上的信号分为:电压信号,电流信号,,,信号流只代表了给定输入激励信号后,其在整个电路中所引起的响应,就是说在这个点有了它下个点电气量会产生什么变化,,,所以信号流向只是因果或非因果关系,,,所以谁问你信号是怎么流的那就是扯淡,只能说是这个信号的变化,会引起了输出或其他点有什么变化,,,就你的问题来说:信号流向与电流流向可以相反,说这话其实没多大意义,要针对具体情况才能这么说,两者没什么必然关系,,,再送一句,上班了,可以谦虚,虚心向师傅请教,你爱学习,自然师傅会教你,欣赏你,,,师傅那么说,说明他希望你要有所进步在这行业,要不然就换个更适合的,估计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Cadence 软件画的原理图,三角形代表信号地;这个双箭头代表信号流向,两页原理图连接一起;圆圈应该是测试点了。表述不是很准确,楼主可以看看Cadence的书

网友E:
“这个把三极管变成了二极管的做法是意义何在?”
平÷恐怕不是把三极管接成二极管。三极管基极到发射极两个箭头仅仅是指示该两点之间某个信号。

网友:
师傅也太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Cadence 软件画的原理图,三角形代表信号地;这个双箭头代表信号流向,两页原理图连接一起;圆圈 ...

太谢谢了 您说的这几个符号啥意思对我也超有帮助,要不连这个图想说什么我都不知道,,,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把三极管变成了二极管的做法是意义何在?”
平÷恐怕不是把三极管接成二极管。三极管基极到发 ...

师傅出去了 我发邮件没回我,
想多问您一句,,可能有点傻啊
信号流向和电流流向可以相反么

网友F:
额。。。。还是改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额。。。。还是改行吧。。。。。。

物理系的 不过这个好像真的更适合工学院的人,
入行刚四天啊,,,这个这么简单么,,都得刚来就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管其他信号,最后体现在中低频电路上的信号分为:电压信号,电流信号,,,信号流只代表了给定输入激励 ...

谢谢你。我师傅是个外国人,,我们语言沟通很费劲 可能他真的有点没啥耐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物理系的 不过这个好像真的更适合工学院的人,
入行刚四天啊,,,这个这么简单么,,都得刚来就会

没事,我以前的师兄弟也是物理微电子的,只懂工艺,也是不是特别懂电路,但后面一年人家也是认真学习,玩的时候还是玩,第二年8月更新了一下简历,就被一家有名的集成电路研究所挖过去了,,,所以不要灰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我以前的师兄弟也是物理微电子的,只懂工艺,也是不是特别懂电路,但后面一年人家也是认真学习,玩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师傅是个外国人,,我们语言沟通很费劲 可能他真的有点没啥耐心了,,,

哦哦哦。。。

网友D:
这个符号是分页符,是连接两页原理图的信号,信号流向和电流流向是一致的。画原理图时不一致也不会显示错误,但会对他人造成误解~,所以最好保持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物理系的 不过这个好像真的更适合工学院的人,
入行刚四天啊,,,这个这么简单么,,都得刚来就会

恩,对于电工科确实不难,看你了,如果选择干下去可以学,如果想着暂时干,我觉得没必要学,反正你是刚开始。还有,一但去公司,大部分就会立马期盼你能上手,学习只能自己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师傅出去了 我发邮件没回我,
想多问您一句,,可能有点傻啊
信号流向和电流流向可以相反么

信号流和电流,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谈不到方向相同或者不相同。有电流的地方,可能根本没有信号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出去了 我发邮件没回我,
想多问您一句,,可能有点傻啊
信号流向和电流流向可以相反么

图中两支三极管集电极上各有一支10k电阻,这是正常的用法,所以基极和发射极不可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信号流和电流,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谈不到方向相同或者不相同。有电流的地方,可能根本没有信号流。

买了这专业的书籍,一会就能到了。谢谢大家对我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符号是分页符,是连接两页原理图的信号,信号流向和电流流向是一致的。画原理图时不一致也不会显示错误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对于电工科确实不难,看你了,如果选择干下去可以学,如果想着暂时干,我觉得没必要学,反正你是刚开 ...

固体物理 半导体物理学了 知道每个元件构造原理 但是把他们放一起去 我不是很清楚这么放得原因和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物理系的 不过这个好像真的更适合工学院的人,
入行刚四天啊,,,这个这么简单么,,都得刚来就会

物理系的,应该对电子电路理解更深刻才对。电子电路,无非是物理图景的某种简化。
模拟电路有些什么?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完了,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物理系的,应该对电子电路理解更深刻才对。电子电路,无非是物理图景的某种简化。
模拟电路有些什么?电 ...

抱歉,,我好像是给学物理的拖后腿了,,

网友:
不要把师傅说的那么霸道
既然是导航仪的电路图
不会是这几个三极管,看不明白就走人吧
把整个电路图搞明白再说,,,
U2是干啥的,标示不是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把师傅说的那么霸道
既然是导航仪的电路图
不会是这几个三极管,看不明白就走人吧
把整个电路图搞明 ...

是电子元件的品名
主要是觉得我这都不会很来气吧。。。
刚开头 多努力了只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外企都喜欢用cadence 我们以前公司也是用这个 多接触接触就习惯了
分享点cadence的教程给你吧(在以前 ...

太谢谢了

网友:
基础太差。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的。好好补补以。

网友H:
我也是做车载的,那个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我用过很多,那两个箭头就是两个电阻,可以在网上查。这是一种生成本的开关三极管,他妈画两个箭头,如果没见过,真不知道什么东西,艹过

网友:
那就是一种省成本的开关三极管

网友:
这师傅也是有性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做车载的,那个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我用过很多,那两个箭头就是两个电阻,可以在网上查。这是一种生成 ...

您是说主要作用是开关是吗

网友A:
谢谢各位,,这个图一下子让我一下子了解了好多电路知识 到处搜记了十几页笔记 算是起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
最好从你现有的资源出发,
一遍问你同事,
一边自己查资料,
一边在谈里面问

这样, ...

正在这么做 讲的部分还有点远

网友:
你说的是圈起来的电路吗?这个是系统复位电路,809是系统上电复位复位时间取C6的值,下面的两个三极管是信号复位,来自某一个信号源,比如按键,当Q1B级低电平时,Q1C级高电平到Q2B级,所以Q2C级等于低电平,否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