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hps_0.h文件

楼主:
 DE1-SOC中如何生成hps_0.h文件。按照说明文档中的方法执行‘./generate_hps_qys_header.sh命令后一直提示sopc-create-header-files :commend not found。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好在这上面快2H了,还是没头绪。

另外还发现 我手头的环境是不行的。
cygwin 和友晶 的板载工程包是必须的,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好在这上面快2H了,还是没头绪。

另外还发现 我手头的环境是不行的。
cygwin 和友晶 的板 ...

谢谢啊。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只能去友晶问问技服了

网友:
在你的工程目录下线搜一下generate_hps_qys_header.sh这个文件,找到这个文件的位置,然后cygwin里边把路径切到这个.sh所在目录再执行./generate_hps_qys_header.sh

网友:
问问大家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把你的工程放到altera的安装路径下的embeded文件夹下,你试下

网友:
嗯嗯,这个后来解决了,谢谢您

网友:
解决办法:首先用的工具是Nios II command shell 13.1 ,其次要注意文件的路径,这两点成功了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用的也是15.1,,卡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用的也是15.1,,卡了好久了

把你的工程放到altera的安装路径下的embeded文件夹下,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