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203测量倾斜角

楼主:
使用ADXL203测量倾斜角,0°的时候输出应该是2.5V,90°的时候应该是3.5V,我实验测量的输出是2.5038V和3.509V,基本是对的。但是由于我后续电路要接单片机的ADC进行采样,ADC的基准电压是2.5V,所以我把ADXL203的输出利用两个电阻分压,希望用ADC采集ADXL203输出值的一半。但是当ADXL203接分压电阻之后,0°时的输出就不是2.5V了,变为2.459V,9.°的时候是3.4464V,也不是3.5V。老师说可能是ADXL203的输出阻抗和分压电阻有什么关系,意思是分压电阻不能随便选。但是我查看了ADXL203的数据手册,没有看到有输出电阻这个参数。不知道能否帮我解答一下。这是我的电路图,后续接的是滤波以及电压跟随器,最终接单片机ADC输入端。希望大家帮帮忙~~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A:
R12、R13的精度是多少
你可以使用万用表分别测量:
1、ADXL203的输出端
2、跟随器的输入端
3、跟随器的输出端
再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2、R13的精度是多少
你可以使用万用表分别测量:
1、ADXL203的输出端
2、跟随器的输入端
3、跟随器的 ...

1、R12和R13精度都是1%的,我连电路之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挑了两个阻值一样的电阻。
2、其实测量的时候是测了后面的参数的,当水平0°放置时,ADXL203的输出为2.459V(不接分压电阻时是2.5038V),跟随器的输入是1.1775V,输出是1.2250V。不接分压电阻时(R12还在,R13去掉),ADXL203输出为2.51V,跟随器输入端为2.32V,输出端为2.51V。能帮着分析一下吗?
(我的电路中ADXL203的输出范围是1.5V-3.5V,由于后续ADC采样基准电压为2.5V,所以想把ADXL203的输出缩小一半,用了电阻分压。老师说电阻的选择和上一级输出阻抗有关,同学说电阻分压不准,建议用运放,集成运放有缩小功能的)

网友A:
刚才看到ADXL203有32K的输出电阻
直接电阻分压不行的
可以在输出端放一个缓冲器试试

网友B:
直接接传感器模拟输出的输出口,改变它的电压肯定是不对的。应该用个跟随器做个转换。而不是直接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到ADXL203有32K的输出电阻
直接电阻分压不行的
可以在输出端放一个缓冲器试试

嗯,我在ADXL203输出和电阻放大之间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现在输出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传感器模拟输出的输出口,改变它的电压肯定是不对的。应该用个跟随器做个转换。而不是直接改变。

嗯,我在ADXL203输出和电阻放大之间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现在输出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
阻抗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