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脉冲电压值,脉冲宽度为16微妙,脉冲是单片机主动发出

楼主:
我现在有个超低功耗应用案例严重的困扰我,我用P1.4在定时器中断中发出一个高电平,并立即启动ADC让P1.2和1.7去采集这个高电平的值,却发现,这两个值完全不正确。
请问,有没有大神解决过相应的问题,第一个答案正确者发人民币20块作为奖励,绝不食言,上天做证、

网友:
你先在正常情况下采集数据,看看数据对不对,如果不对,看看电压参考基准是不是对的,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A:
这个时间太短了吧,先试试时间长的脉冲再慢慢缩短脉宽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太短了吧,先试试时间长的脉冲再慢慢缩短脉宽试试

试过了,TI的ADC有200KBPS,按道理足够时间采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TI的ADC有200KBPS,按道理足够时间采集了

ADC启动后第一次转换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后连续转换的话每次需要的时间比较短。
不妨按照3楼所述试一下。

网友:
时间太短,无法采样保持

网友:
建议,单独用个单片机的IO口来发脉冲,另外一个单片机来一直测,对比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