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现金奖励,MSP430G2553ADC采集脉冲电压,脉冲宽度为20微妙

楼主:
10芯积分
具体是P1.4发出高电平,让P1.2和P1.7 去采集,为了省电,这个高电平只能是维持16微妙,我现在发现如果让P1.4一直为高,我的程序读取电压毫无压力,但是,当采用这种方式后,P1.2和P1.7采集到的电压错的离谱。

网友:
ADC启动后第一次转换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后连续转换每次需要的时间较短。
这个,datasheet上面应该有说明。

网友:
你的ADC是在P1.4为高电平后才启动的,要注意REF的建立时间
另外还要注意ADC的采样时间是不是真的达到200K/SPS了
在检查P1.4的输出是否收到外围电路的影响,如电容

你可以尝试让ADC保持高速运行,再测量P1.4的电平变化,看是否能达到要求,如果不能
请检查外围电路和ADC的采样率

如果能,试试增加P1.4的延时,看最小多长时间能满足ADC采样的要求
确定后如果可能试试让ADC在P1.4高电平前先启动一段时间是是

网友:
用ad去测量一个数字io的电压,这背后的意义何在呢?不能用其它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