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距离近是为什么?

楼主:
最近公司产品需要,让小弟做了一款CC1101的射频模块,原理图抄的官方的demo板。配上淘宝上买的柱体天线,在38KHZ的通讯速度下,视距空旷情况下,通讯只有60米,小弟第一次做射频方面的东西,阻抗线很短,只有1cm,阻抗大小算的应该是对的。我看淘宝上卖的不带PA的模块,距离都有200米,领导让小弟改,小弟无从下手啊。各位大神求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200米只是理论距离 和你的测试环境有关 你可以买几个别人做的在你的环境实地测试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淘宝上都是虚标的,或者说是找一个开阔无遮挡的空地做实验得到的数据。还是要以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米只是理论距离 和你的测试环境有关 你可以买几个别人做的在你的环境实地测试

谢谢,版主的建议。不过感觉还是近了。至少得做到150米吧。小弟没有射频方面的理论知识,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淘宝上都是虚标的,或者说是找一个开阔无遮挡的空地做实验得到的数据。还是要以实际测量为准

我拿我的板子实测就这么远,我担心我的硬件没有做好。不过这个距离我感觉还是近了点。

网友:
找几个模块,做对比测试。再就是测试射频指标,固件等等。。。说200m,实测过才算吧。。

网友:
你是用的315还是433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心里感慨之余给你两个建议,1用市场有的或委托能做了匹配设计的人做  2是问老板怎么改

网友:
433两百米没有什么问题吧,我模块穿墙都不止60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