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都用IAR了,MDK有什么不好吗?

楼主:
最近注意到TI,ST等厂商对其单片机推出的例程大多是IAR的,也有可能是大家都在用IAR的,MDK有什么缺点吗?是不是IAR的可以在Linux下开发?

网友:
大厂的例程一般都是支持尽可能多的编译器
MDK目前只是支持ARM和51吧,其他的单片机就无能为力了。
IAR则是一个支持器件广泛的编译器,另外我感觉IAR的编译器做的比较精致,在一些方面要比MDK好。
我没听说过IAR支持linux,目前我所知支持linux的有TI的CCS和Microchip的MPLAB X

网友:
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无所谓的
CCS 做给MSP430
MDK 做过stm32
IAR 做过BLE4.0 CC2541
都是为了把你写的程序给编译下来,能下载就下载了,不能下载就生成hex或者bin文件。

网友:
刚刚学51的时候用的MDK,后来学MSP430用的IAR,到现在STM系列的全部IAR,就是感觉用着顺手

网友:
要是有一款统一的就方便了,省的安装,现在有些不是出在线编译的嘛,要是不方便上网也还是没辙

网友:
好多都是MDK的啊,我也一直在用MDK

网友:
MDK毕竟需要什么DFP安装什么,精简

网友:
是的额呢,我也见原厂的工程师用iar的,至于什么原因,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也跟周围的环境吧,刚工作的时候从51用到430,然后stm8,然后stm32,一只在用IAR,因为只装一个环境就行了,强迫症表示一本满足
然后第二份工作,到了单位发现整个部门都在用MDK+STM32做开发,显然继续坚持一个人用IAR太不明智,于是转了MDK
现在MDK是ARM自己家的了,很对功能针对性很强,cortex M平台下用MDK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