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路信号转换的电路,用在集线器中?

楼主:
信号从左边主板输入,从右边输出到电脑,现在的情况就是在光耦输入侧有信号,输出侧无信号。(并不是每一路都是这样,现在就是想找处来原因,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正确,注意光耦两侧电源并不共地。
如果电源正确,那可能是光耦损坏或者MC1488/1489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正确,注意光耦两侧电源并不共地。
如果电源正确,那可能是光耦损坏或者MC1488/1489损坏 ...

光耦损坏的比较多,测了一下输入电流,也就7mA左右吧,不至于损坏。就是没输出,应不应该是光耦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损坏的比较多,测了一下输入电流,也就7mA左右吧,不至于损坏。就是没输出,应不应该是光耦本身的问 ...

质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损坏的比较多,测了一下输入电流,也就7mA左右吧,不至于损坏。就是没输出,应不应该是光耦本身的问 ...

光耦输入侧已经串联390欧电阻,反并联一支二极管1N4148,还并联了TVS,保护已经比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