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光电编码器

楼主:
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光电编码器,与这样的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
一支电阻(NPN管集电极负载电阻)从集电极联接到电源正端。
集电极开路门怎样联接,这里也怎样联接。

网友A:
根本不要用比较器,使用TTL或COMS 的施密特器件对编码器信号进行整形,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光电编码器,再用10K电阻做上啦,安放在施密特器件的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要用比较器,使用TTL或COMS 的施密特器件对编码器信号进行整形,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光电编码器,再用1 ...

这个主要是变换一下电平

网友:
你将使用TTL或COMS 的施密特器件用3.3V供电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变换一下电平

6楼回复很正确。接收编码器数据的设备用多高电源电压,你的施密特门就用多高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变换一下电平

如果不需要对编码器输出信号进行整形,仅仅是要求电平变换,那么只要将NPN管集电极负载电阻分成两个,一个在原集电极负载处,一个从集电极接地,即可编码器使用5V电源但你的接收设备使用3.3V电源。

网友:
直接接啊,输入不是有上拉吗?看比较器输出,不对了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