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入设备冒火花

楼主:
现在手头有一组11.1V的锂电池,每次接入设备的时候,都会打火花,设计一个怎么样的电路能解决掉打火的问题啊!

哪位大神对这块比较了解,一起讨论一下吧

网友:
是连接的地方冒吗?电池正负极加个反偏快恢复二极管试试

网友A:
“设计一个怎么样的电路能解决掉打火的问题啊!”
是手动将电池接入你的设备么?
如果火花之后你的设备并未过流,那么这个火花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一个怎么样的电路能解决掉打火的问题啊!”
是手动将电池接入你的设备么?
如果火花之后你的设备并 ...

是手动,并未影响功能,只是觉得不打火花会更好一些

网友:
这是我们设计的电源电路用以解决问题,还有更好的其他电路吗,针对这个电路的谁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肯定在L1上啊

网友:
附带电路越多越不安全
电池连接最好采取插接
尽量不要带负载插接

网友:
最好还是接个大电容,质量好点的,之前有烧过,从上电顺序说,总开关是最后接的,带载时出现这种情况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