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移动硬盘

楼主:
挑花了眼,求各位老手推荐个硬盘。1个T的。主要问题是自己没用过,不知买哪个好,造型啦,接口啦无所谓,勇于尝尝鲜

网友:
东芝的比较好,,,,,,,,,,,,,,,,,,,

网友:
USB3.0接口,大厂出的一般都可以。速度可以稳定在100MB以上。

网友:
今年入了一个新移动硬盘,东芝的,1T的,也还行。

网友:
我买的西部数据的,一个t的。你个人感觉还可以,你可以上京东搜搜看呢。

网友:
东芝、希捷、西部数据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搞了西部数据的,红色的430左右的那种 http://item.jd.com/1601674.html 。在路上,蛮期待的@maoshen @dcexpert @lightxixi @huaiqiao @suo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搞了西部数据的,红色的430左右的那种 http://item.jd.com/1601674.html 。在路上,蛮期待的@m ...

O(∩_∩)O哈哈~,和我的一样,我黑色的,不过红色好炫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O(∩_∩)O哈哈~,和我的一样,我黑色的,不过红色好炫目啊。。。。。

不求别的,要的就是骚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