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数据处理

楼主:
串口中断里面的函数,在得到串口的数据后不能直接与数值比较么?

网友A:
为什么没有效果出来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效果出来额。

去掉判断语句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成while(ch==1)呢

网友B:
不要用WHILE 那样会卡死在那里啊。用IF 然后断点看看是否进了中断,还有CH是多少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WHILE 那样会卡死在那里啊。用IF 然后断点看看是否进了中断,还有CH是多少值

我用过if了,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输入数据然后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与输入的数据是否相同,明明接收的值ch与我赋值相等但是效果还是出不来。不过我想要的东西已经知道怎么弄了。谢谢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
打断点么。。。。然后借助串口调试助手。这样会方便很多的。O(∩_∩)O哈哈~

网友C:
你的printf与串口做好了对接吗?估计不是不能比较,而是执行不到那儿去,死在printf里面了
还有一点,假如你发的就是数据1,那么也会死在while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printf与串口做好了对接吗?估计不是不能比较,而是执行不到那儿去,死在printf里面了
还有一点,假如 ...

是的,我把while改成if也不行,然后我把printf写在判断语句后面结果也是直接跳过判断语句执行了printf,要怎么把printf与串口做对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把while改成if也不行,然后我把printf写在判断语句后面结果也是直接跳过判断语句执行了printf, ...

哎 学习新东西 最重要的不是埋头苦干,要学会上网找资料并分析自己的问题,其实这都可以在调试的时候就能对症下药

给你在网上下载了一份资料

然而你要是有一大批例程的话,那也可以很快解决

再来一张 原子战舰版的例程中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学习新东西 最重要的不是埋头苦干,要学会上网找资料并分析自己的问题,其实这都可以在调试的时候就能 ...

好的 谢谢你。

网友D:
这样不会丢帧?还是一次接一波,再遍历比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会丢帧?还是一次接一波,再遍历比对吧

是接收到的与要发射的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收到的与要发射的比较?

printf和while都会花费时间的,在你比对完一个Byte后,到下一个Byte都不知道错过了多少Byte的数据了,再或者就是一直中断永远无法比对,我说的第二种就是为什么你的代码无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