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P是什么意思?在手册里见到的,字典查不出来。。。

楼主:
这个OTP出自一个磁场感应角度控制芯片的手册,如图是我在手册里随手摘到的几个出现OTP的地方,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在网上查到的有一个意思是:OTP(One Time Programable),就是一次可编程器件。但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器件明明可以多次编程的啊,这就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到底应该是什么?求前辈高手解答,谢谢啦~~~

网友A:
应该就是只能编程一次,不能重刷的意思吧。就像筷子多次使用和一次使用的区别,是一次性筷子,用了一次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B:
这是我常用的烧写软件的其中一个选项,OTP就是One Time Programable,
同一个芯片有可能有OTP或者MTP两种的,你用的应该是MTP的

网友C:
OTP就是只能烧录一次,不可再次擦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只能编程一次,不能重刷的意思吧。就像筷子多次使用和一次使用的区别,是一次性筷子,用了一 ...

可是在使用的时候明明可以多次编程,,已经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常用的烧写软件的其中一个选项,OTP就是One Time Programable,
同一个芯片有可能有OTP或者MTP ...

我的是MTP的话,为啥手册上会出现OTP,,表示不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TP就是只能烧录一次,不可再次擦写的。

然而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多次编程。。。

网友:
OTP,有些是只能写一次
也有些是只能写两次,但是也叫OTP。
应为流程上是只写一次,IC能写两次,是为了防止操作失误,
比如线被谁拌掉了,工厂突然停电了等等,还可以挽救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而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多次编程。。。

那你那颗料就是不OTP,向之前的一些邦定IC都是OTP的,现在还有一些低端的也是OTP,像SONX的2711也都是OTP.

网友:
你是用仿真吧

网友:
我覺得參數 燒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