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两个节点相距100米,从哪些方面去保证传输的最大速率,最大能达到多少?

楼主:
要是两个节点相距100米,从哪些方面去保证传输的最大速率,最大能达到多少?

网友:
无线传输?有线传输?
基带传输?调制传输?

楼主仅说距离,没说实现方法;也没说使用当前器件还是将来发展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传输?有线传输?
基带传输?调制传输?

楼主仅说距离,没说实现方法;也没说使用当前器件还是将来 ...

说错了 ……是用can总线来实现

网友:
这还是要看环境的吧,如果干扰太强那就呵呵了,最好还是实测,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
通讯速率跟电路结构、线材质量、现场的电磁干扰程度等都有关,所以无法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