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的数学计算库

楼主:
 数学计算库(math)

函数

  • math.acos(x)
    计算反余弦

  • math.acosh(x)
    计算反双曲余弦

  • math.asin(x)
    计算反正弦

  • math.asinh(x)
    计算反双曲正弦

  • math.atan(x)
    计算反正切

  • math.atan2(y, x)
    计算 y/x 反正切.

  • math.atanh(x)
    计算反双曲正切

  • math.ceil(x)
    向上计算整数部分

  • math.copysign(x, y)
    返回 x 带有 y 的符号位

  • math.cos(x)
    计算余弦

  • math.cosh(x)
    计算双曲余弦

  • math.degrees(x)
    弧度转为角度

  • math.erf(x)
    返回误差函数

  • math.erfc(x)
    返回余误差函数

  • math.exp(x)
    计算指数

  • math.expm1(x)
    计算 exp(x) - 1.

  • math.fabs(x)
    计算绝对值

  • math.floor(x)
    向下计算整数部分

  • math.fmod(x, y)
    计算余数

  • math.frexp(x)
    分解浮点数为尾数和指数。返回结果是元祖格式 (m, e),对应关系是 x == m * 2**e 。 如果 x == 0 就返回 (0.0, 0), 否则otherwise 0.5 <= abs(m) < 1 holds.

  • math.gamma(x)
    计算伽马函数

  • math.isfinite(x)
    返回 True 如果是有限数

  • math.isinf(x)
    返回 True 如果是无穷大

  • math.isnan(x)
    如果不是数字返回 True

  • math.ldexp(x, exp)
    返回 x * (2**exp).

  • math.lgamma(x)
    返回伽马函数的自然对数

  • math.log(x)
    计算自然对数

  • math.log10(x)
    计算常用对数(10为底)

  • math.log2(x)
    计算2为底的对数

  • math.modf(x)
    浮点数分解为小数和整数,小数在前

  • math.pow(x, y)
    计算指数

  • math.radians(x)
    角度转换为弧度

  • math.sin(x)
    计算正弦

  • math.sinh(x)
    计算双曲正弦

  • math.sqrt(x)
    计算开平方

  • math.tan(x)
    计算正切

  • math.tanh(x)
    计算双曲正切

  • math.trunc(x)
    取整数部分

常数

  • math.e
    自然对数的底数

  • math.pi
    圆周率

网友:
谢谢,版主整理。

这些函数,在各个CPU上跑,是不是也要一个一个移植啊,
还是只要移植一次,到处可以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整理。

这些函数,在各个CPU上跑,是不是也要一个一个移植啊,
还是只要移植一次,到处可以 ...

数学函数属于标准函数,不需要自己移植,直接import就可以用了。在pyboard和ESP8266上测试可以使用。

网友A:
OK,就是说只要没micropython的时候能跑的函数,
用了pyb之后,就可以动态调用了,本来就是脚本吗,想调就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就是说只要没micropython的时候能跑的函数,
用了pyb之后,就可以动态调用了,本来就是脚本吗,想调就 ...

是的,需要的时候调用,用完了之后还可以删除和回收,很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