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飞凌“智能微电网系统(光伏逆变/ 储能等)”的评论

楼主:
本课程围绕目前比较热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太阳能储能系统进行了讲解。分别介绍了两种应用的发展趋势及器件推荐,英飞凌希望能祝您一臂之力。
>>课程PPT下载

学习课程

网友: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也有着很好的发展势头。目前全国范围内,政府和企业也都在投资建设充电桩,由此可见,充电桩的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充电桩的结构:基于电网配电系统,目前市面上的充电桩绝大多数是交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主回路由输入保护断路器、交流智能电能表、交流控制接触器和充电接口连接器组成;二次回路由控制继电器、急停按钮、运行状态指示灯、充电桩智能控制器和人机交互设备(显示、输入与刷卡)组成。

网友:
1、英飞凌的品牌好像不如其他品牌那么热乎,可是不要忘了。英飞凌是从西门子这个德国巨人单独分离出的一个子品牌,那么久可以理解英飞凌所具有的特质了。沉稳,低调,可靠,高品质,稳定的质量。当然,还有一条不得不说,就是昂贵。不过,德国品牌一贯如此,这也就给了很多日本品牌生存的空间。
严格的讲英飞凌的拿手好戏是电力电子行业,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实际的需求,才慢慢同通过并购延展到了IC行业。在很长的时间里,英飞凌就是高端电力电子元件的同义词。甚至是IGBT的同义词,把同样品质很高的北欧ABB系列产品打得没有什么业务空间。
曾经使用过英飞凌的一个DC/DC电源开发板,主要是一个高性能的功率元件控制IC。虽然这款开发板性能指数很高,也具有不可比拟的稳定性,可是在低成本DC/DC方案的轰炸下,我估计曲高和寡那个是肯定的。
但是在智能电网系统,可就不是这样了。那个绝对是唯一选择,没有对手。而且,随着这个概念的火热登场,应该是出货量巨大的英飞凌独角戏市场。有些类似的是电动车充电桩和电动车驱动方案,现在应用也很广泛,同时可选方案也很多,英飞凌还是有些竞争压力和竞争对手的。
成为唯一,其实是应为英飞凌竟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英飞凌解决方案,都没有给其他厂家活路,连一个第三方芯片都不给。而且在电网应用中,质量和品质是压倒第一的重要,成本考量确实要退到后面,这个不是因为电网就钱多人傻,而是钱多会算,因为在设备投入的资金可以很容易从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故障率所带来的电费增收中找来。

这张表中的CoolMOS是功率元件,ICE3PCSXXG是集成驱动IC,电源开发板的IC多是这个系列,EiceDRIVER™是驱动芯片。应该讲控制IC,英飞凌不是最强,但是用在自己的MOSFET上,一定经过更多的测试和性能优化,其他厂家比不了的。
2、具体到智能电网的应用,在这里重点提到的是太阳能储能装置的方案,其实在光伏发电和其他形式的储能电站中都会用到。
2.1 强势再强势的CoolMOS
本来功率元件已经很好的性能了,但是这次主推的MOSFET是SiC,目前量产碳化硅功率元件的厂家屈指可数,碳化硅以更高的结温和更低的导通电阻,更闪亮的极限频率挑战更多的应用。原来我前几个月看新闻还以为是一家日本厂家率先实现了SiC的量产,看来是英飞凌没有争这个头衔,至少没有差几天。
这里推荐的是用P6系列代替CFD系列,

功率元件的寿命和结发热有很大关系,降低一点点导通电阻都会很大的延长寿命。在光伏逆变器中,高级别的厂家保证寿命15年,其中的短板是功率元件。这个逆变器多用一年能多发多少电啊。
这里没有提到切换频率的提升,MOSFET本身就远高于IGBT,提高频率可以减少很多元件的体积和参数要求,实现更紧凑的设计。如果有兴趣的一定已经非常想搞到几块片子开始测试和试验了。
当然,还有查查价格,估计便宜不了。
2.2 红花配绿叶的2EDN MOSFET EiceDRIVER
虽然有了当家的,但是英飞凌也没有忘了提携一下伙伴。这个EiceDRIVER应该就是了。可以从产品中明显看出,仍然是围绕降低内部损耗做文章。当然可靠的保护更是少不了的。
这里没有其他厂家的数据对比,按照以前的规律。英飞凌在绝对电气参数上对自己的要求是最严格的,到底在极性接错或者电压过大导致芯片炸飞的情况不少见,在智能电网中,这个可是要不得的。
3、在这个教程里,也提到了英飞凌提供的参考方案,这个也可以给大家省点力气,可以快速上手。还是比较厚道的。最好对于这些新东东,还是给些样品使用或者样品订购的通道,让大家尝鲜为快的好。

网友:
智能电网与光伏能源的配合很好的解决一部分用电困难的问题;光伏产业是一种清洁能源,如果很好的利用,可以带来很好的效益。

网友:
智能逆变器方案,一直在发展,也用了不少英飞凌的东西,可没有完全用过评估过整个的英飞凌方案,下次升级希望可以完全采用英飞凌方案,我倾向于这个,但只能开会决定。。

网友:
公司部分电源有用该公司的 感还不错觉

网友:
       视频主要介绍了英飞凌产品在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太阳能储能系统中的应用。
      本文的电动汽车充电站为直流快充方案,使用的器件如下图,包括PFC和DC/DC环节的功率器件,模拟和数字控制IC,AUX和驱动IC。英飞凌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英飞凌也给出了三相输入充电器模块(12KW/15KW/20kW)的拓扑结构和使用器件。

       电动汽车有线充电站电源模块发展趋势为:提高输出功率(缩短充电时间);提高功率密度(充电站尺寸是固定的);提高效率(运营商的需求)。推荐在Vienna PFC中使用P6替代CFD2,轻载时P6效率提高约0.2%,满载时提高约0.1%,并节约器件成本。
       太阳能储能系统的发展为太阳能、交流电网和和用户负载组成微网系统。目前研究热点为微型和组串型逆变器,隔离式双向充电器,英飞凌也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如下2图。
      视频中还介绍了配套使用的2EDN MOSFET EiceDRIVER™系列驱动IC的关键性能。      通过本视频,可以了解到英飞凌产品在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太阳能储能系统中提供的解决方案,用户可在成本,性能和可靠性等方面折衷选择。

网友:
这个课程主要了解的是智能微电网系统,光伏逆变,储能等。主要介绍了电动汽车充电站1.有线充电站发展趋势
2,有线充电站所用器件
还介绍了太阳能储能系统
1. 微型逆变器和组串型逆变器
2. 双向直流/直流充电器
3. 双向直流/直流充电器所用器件

让我了解了英飞凌充电器模块的框图,三相输入充电器模块(12KW/15KW/20kW) ,电动汽车有线充电站电源模块
的发展趋势,在功率输出提高,充电时间缩短,功率密度提高,效率提高方面,
并且有AC-DC的设计实例,介绍了拓扑,输入,输出,效率,产品型号指导,封装设计极,IPW60R045C7,IPW60R041P6, IDW40G120C5B 。CFD2和P6对比,P6性能 结温升高时,导通电阻上升速率比CFD慢,额定电流更大,快速开关性能使驱动损耗降低,开关损耗降低,而CFD性能: 击穿电压更高 , 快速和稳健的体二极管 。还有之间的效率比较。还有DC-DC的设计实例,用于一次侧的全桥LLC等,以及LLC转换器的基本分析,在安全性,产品型号上,设计组合方面,都有了很好的介绍。
在太阳能系统方面,也有着比较详细的介绍,微型和组串型逆变器,隔离式双向充电器解决方案,双向DC-DC充电器研究,仿真波形和控制方法 ,英飞凌EiceDRIVERTM IC命名规则,2EDN关键性能概述 ,内置2EDN的评估板 ,600W同步整流器中的2EDN,800W ZVS中的2EDN,800W PFC中的2EDN,这里面主要还是介绍了传输时延精度,内置低电阻MOS输出,最大反相电流设计,对于学习设计的思路还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