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飞凌“新能源汽车车载能源变换系统”的评论

楼主:
本课程着重介绍新能源汽车车载能源变换系统概念、市场主流的拓扑结构、解决方案等。
>>课程PPT下载

学习课程

网友:
通过视频了解到车载充电器(OBC)和车载直流变换器(DC/DC)的两个系统级解决方案。目前市场主流OBC和DC/DC两解决方案中使用Infineon(英飞凌)的650V高压CoolMOS CFDA、CPA系列产品,结合了汽车和功率半导体两个领域的优势。
Infineon车载充电器具有尺寸小、重量轻的优点,单相宽范围交流输入以便用户更好的使用,充电器采用无桥PFC拓扑,最大电流为16A,功率因素大于99%,转换效率高达94%,有较好的保护功能。而传统的PFC方案效率低、尺寸和重量都比较大,因此采用无桥PFC。
基于CoolMOS CFDA的车载直流变换器(DC/DC)功率大、成本低和转换效率高等特点。
Infineon的650V CoolMOS CFDA适用于软开关拓扑,故在移相全桥、LLC的解决方案中采用该CoolMOS CFDA器件,它具有较高的系统转换效率和更高的可靠性,从而有较高的性价比。CoolMOS CFDA器件还具有更低的开关损耗、能改善EMI性能及较多的电压安全裕量。Infineon另外的600V CoolMOS CPA适用于硬开关拓扑,比如在有源嵌位反激、PFC中使用,CPA系列的MOSFET具有非常高的开关速度,与CFDA系列的MOSFET相比开关损耗低,它的优势就是能提高开关频率,减小磁性器件体积,更低的导通损耗,有较高的轻载效率。CoolMOS CFDA系列产品适用多种电路结构,比如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移相全桥、谐振电路等。Infineon(英飞凌)车规级小信号MOSFET同样可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信号电路,可使设计变得简单,成本降到更低,效率变得更高。

网友: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每辆车中所占的半导体元件会越来越多。这对于英飞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因此,英飞凌近10年前就开始与宝马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展开合作,在新能源汽车研发初期就开始介入,将半导体等功率器件与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等高度集成在一起,所以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设计开发方面,他们确实有一些独有的技术及优势。比如说电动汽车的电池轻量化,清洁、安全和智能。电动化和智能化两者相辅相成,智能化通过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从而使汽车具备了对复杂环境的感知,智能化决策和自动化控制的功能。英飞凌汽车级产品能够充分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上,使得电路设计变得简单容易,但丝毫不影响效率

网友:
新能源汽车是国家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目前实现应用的主要包括油电混合电动车和纯电动汽车。英飞凌在这两方面都能提供一些产品和方案,在油电混合电动车方面 ,提供Inverter 、AC compressor 、DC/DC converter 、Oil pump 和Onboard charger ;在纯电动汽车方面,提供Inverter 、AC compressor、DC/DC converter 、PTC heater和Onboard charger 。
新能源汽车的关键技术就在动力总成系统和电池技术,特别是电池技术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和续航里程。车载充电器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研究,一般采用前级 AC/DC 和后级 DC/DC 相结合的车载充电器结构,并且AC/DC进行功率因数校正(PFC), 主流拓补结构为Interleaved PFC and LLC converter 和Interleaved PFC and ZVS converter ,DC/DC变换主流拓补结构为Full Bridge ZVS converter 和Active Clamp Forward converter 。
英飞凌给出的车载充电器解决方案中,采用单相交流输入,交错无桥PFC拓扑, Imax=16A (rms) ,90 V to 264V (AC)宽范围输入, 功率因素> 99% ,转换效率 > 94 % @ 230 VAC (> 90% @ 115V) 、采用数字控制 ,工作温度 -40 ~+85℃,散热方式采用水冷,具有保护功能,如输入欠压,输入过压, 输出欠压,输出过压,输出过流,输出短路,电池反接;过温保护等。
英飞凌给出的车用直流变换器的解决方案中,采用“移相全桥+ 整流” 拓补结构,具有2kW的大功率转换,低成本单极结构 ,高转换效率。
具体来说650V CoolMOS™ CFDA 适合用于软开关拓扑,比如移相全桥,LLC等,旨在获得更高的系统转换效率和更高的可靠性,从而达到高性价比的设计。 600V CoolMOS™ CPA 适合用于硬开关拓扑,比如有源嵌位反激,PFC等,CPA系列MOSFET具有非常 快的开关速度,与C3A,CFDA系列MOSFET相比开关损耗低,从而使得更高开关频率的设计成为可能。
原理与实际应用结合讲解,比较实用,受益颇多。

网友:
      本视频介绍了英飞凌在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车载能源变换系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新能源汽车中,英飞凌可以为以下部分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Inverter 、AC compressor 、DC/DC converter 、Onboard charger、Oil pump和PTC heater。
      视频中详细介绍了车载充电器(Onboard charger)和直流直流变换器(DC/DC converter)的两个系统级解决方案。针对市场上主流的车载充电器两种拓扑结构(交错式PFC+LLLC,交错式PFC+ZVS),直流直流变换器两种拓扑结构(全桥ZVS,有源钳位正激),英飞凌提供CoolMOS CFDA、CPA,C3A系列MOSFET器件、TS5A系列IGBT器件和Easy模块。英飞凌提出的车载充电器解决方案中,采用交错无桥PFC+LLC拓扑,相对传统PFC,功率因数更高(>99%),转换效率更高 (> 94 % @ 230 VAC ,> 90% @ 115V) 。英飞凌提出的直流直流变换器解决方案中,仍采用移相全桥+不控整流典型拓扑,具有2kW的大功率转换,低成本单极结构 ,高转换效率和面向汽车的系统设计4个特点。
      视频中还介绍了CoolMOS™ CFDA和CPA系列产品的优势、特点和适合应用的拓扑,为工程师提供选型参考。该领域的厂商,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对应产品或者解决方案,争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所作为。
      我相信,携手英飞凌,遇见美好未来。

网友:
这个视频主要介绍的就是上面这四个内容,从这里了解了汽车高压电子系统的混合电动汽车,纯电动汽车的系统区别。英飞凌的车载充电器的解决方案,了解了市场主流的两种拓扑结构,DC-DC的变换器的两种拓扑结构,LLC谐振变换器,以及主流产品型号,应用实例,以及价值点,灵活性通用性,还有AC-DC的方案,交错式无桥PFC。传统PFC方案,交错无桥FPC BCM控制,以及启动过程,效率测试,变换系统解决方案的规格,设计方式,使用结构,使用方式等。以及高效率转换等,面向汽车的设计,感觉是更高效率,瓦数更高的设计考虑,这些都是注重面,还有在汽车内的体积要很小。除了应用实例,还学习了工作原理,工作效率图示,英飞凌产品在竞争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更低的工作损耗,体积的更小,EMI性能的提高,滤波电路的可靠,安全余量的设计简单,密封防水等的安全指数,轻载的效率的更低。总的来说,是学习了英飞凌车载充电器(OBC)和车用直流变换器(DCDC)的两个系统级解决方案。 650V高压CoolMOS™ CFDA、CPA系列产品,结合了汽车和功率半导体两个领域的优势。 CoolMOS™ CFDA 系列产品,适用多种电路结构,如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移相全桥、谐振电路等。 车规级小信号MOSFET,同样可用于新能源车的信号电路。从此看英飞凌在各个方面的确做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