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飞凌“无人机解决方案”的评论

楼主:
多轴飞行器将在消费电子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现在,尚无制造商提供从功率电子器件到控制器和传感器的系统解决方案。但是为了提高多轴飞行器的飞行时间,系统方案的作用至关多轴飞行器将在消费电子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本课程将介绍英飞凌在无人机领域的进展。
>>课程PPT下载

学习课程

网友:
占个楼  这么好的课程都没人捧场 好可惜

网友:
“无人机解决方案” 课程很精彩 ,开始介绍了无人机解决方案整体框图,如图:

不同的模块还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了呢,给人以视觉的享受,系统主控制器外围模块主要有电源管理、远程控制、24G雷达传感器、2.4G/5G无线网络、视频相机、调速模块(电机驱动、角传感器等),之后对各部分分别进行介绍。

一、电池充电器和DCDC电源管理

介绍了电池充电器 - 一站式解决方案,如图:

二、中央飞行控制系统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XMC4500,飞控板PCB如图:

三、BLDC电机控制系统

这是飞行器控制很关键的一部分,飞行器的飞行速度以及平稳度都是通过控制电机来控制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和角度的。

课程还介绍了2对极3绕组无刷直流电机PWM控制逻辑,以及MOSFET损耗分析,接着还介绍了PWM调制继续分析、体二极管反向恢复特性分析

四、介绍了电子调速器(ESC)解决方案

介绍了两种电子调速器(ESC)解决方案 ,如图:

五、散热讨论

对散热进行了具体分析,考虑的很全面,如图:

六、英飞凌的四轴机演示板

最后介绍了英飞凌的四轴机演示板,很炫有没有,如图:

网友:
英飞凌给出的无人机解决方案很全面,涵盖了电池充电器、中央飞行控制系统、电机控制系统、散热系统。无人机所涉及到的所有系统都有英飞凌所推荐的方案,不用担心方案不全,转换容易,实用性非常强。

网友:
方案是不错,不过看着成本很高啊

网友:
我看了智能电网、无人机、电源管理三个视频,现在就无人机视频做一评论。
上个月早些,英飞凌全国无人机大赛报名结束。英飞凌对这个活动投入很多。
无人机视频开始介绍电机,下图是电机的应用领域,列举很全面,无人机一般都是DC 电机,带有速度反馈,可以PID调速
下来是英飞凌推荐的无人机方案,图中包括电机模块、电源模块,2.4G通信模块、最新系统等,里面还包括了摄像采集单元,可见无人机方案很完善

如下是无人机的PCB,设计新颖,造型独特,第一次见

下面介绍电机调速,图中是六轴飞行器,如下通过桥式电路二极管(或场效应管)的导通,控制电机正反转

如下是mos管功耗分析,相对于三极管,mosfet是压控型,三极管是流控型,mosfet管功耗低,和开关频率、死区时间、电压电流都有关系,如下有功耗曲线

看完视频,补充了一些大学课堂的知识,老师的分析比课本详细,感谢视频分享。祝英飞凌红红火火

网友:
现在的无人机技术大火啊,英飞凌也出方案了,紧跟潮流,不错

网友:
说起无人机,我只知道大疆。当然,也有不少开源的“飞行器”的项目,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我个人感觉这个无人机首先要看用什么控制了,wifi? 2.4G(nrf2401)?zigbee(2.4g)?. 见到过国内一些玩家用nrf2401控制的。。。。
而且还用到数学和物理,机械的一些知识,做成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看了下飞凌的,这个无人机的外形还是好看的,

国内一些综艺节目,已经使用无人机进行航拍,这样既有画面感,又有高大上的感觉,
还记得,抗战胜利70周年,有些画面很明显的就是利用无人机来进行拍摄的。

网友:
无人机近几年很流行,各种大赛上都有。能做好控制真的很不容易,将来应用前景也很好。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无人机,一直觉得航拍是一件很帅的事情。最近一直在学习无刷电机的驱动和姿态矫正算法,恰好赶上看到这个无人机解决方案的视频。
1、关于中央控制板,选用了基于ARM平台的单片机和精度比较高的DPS310气压传感器以及比较通用的9轴姿态传感器,从这一点保证了无人机的精准度和稳定性。对于电池还加入了电池验证的环节,保证了系统可靠运行,不仅如此对于LED的驱动也采用了专门的功率驱动芯片BCU321,。可以说考虑的很全面,很周到了。

2、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子调速器的参考板了,个人非常喜欢IR2301和BSC0925这种方案,首先使用专门的MOSFET驱动芯片提高了MCU驱动能力,比起传统电子调速器直接使用MCU的IO口来驱动MOSFET来说要强的很多!其次就是BSC0925这种双MOSFET结构的芯片,每个芯片里面集成了低导通电阻高导通电流的半桥MOSFET减少了好多体积,对于一般的无人机来说40A的电流是很有余量的,这两种器件的搭配的调速器性能很定是很好的。
3、对于MOSFET的选取,视频里介绍了很多关于MOSFET在无人机中的影响,从MOSFET的开关损耗,门极驱动损耗,MOSFET内部二极管的特性影响以及MOSFET的散热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些都是比较值得仔细研究和学习的。今后做产品设计对于MOSFET的选取也要加入这些因素进来。

网友:
无人机解决方案很全面,涵盖了电池充电器、中央飞行控制系统、电机控制系统、散热系统。很系统讲解,但实际中的应用较为复杂,特别是电池得续航能力。需要更近一步提高。

网友:
用过不少无人机方案了,,最近一直在抽时间可以弄一套英飞凌方案,一向以效率,大功率见长的英飞凌方案,能在效能上优出多少呢,亟待它的优异表现。。。

网友A:
又是网页错误而重复提交的,,,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
之前看到过那个比赛,没参加突然觉得好遗憾啊~!!!!

网友:
挺好的资料,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无人机的电机驱动方案英飞凌推广没搞好,DJI 把TI的28027 搞出来了 大家就跟风用28027了 做FOC电调了
然后XMC1300 集成度高一些看起来也好用一些 但是仍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推广 这个时候ACTIVE-SEIM的PAC5232横空出世,比XMC1300更小集成度跟高,XMC1300 完全没优势
最后 感谢这个资料 让我找到零度心飞机的电机驱动器
IRMCK0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网页错误而重复提交的,,,怎么回事儿呢,,

你指的是表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表单?

网页一提交就无反应了,显示无法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页一提交就无反应了,显示无法访问。。

现在可以么? 是否方便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