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飞凌“电动汽车充电桩发展趋势及挑战”的评论

楼主:
使用英飞凌器件的一线工程师分享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有市场、有方案、有技术、有展望,这场干货满满的研讨会,一定要听,相信你会有收获。
>>课程PPT下载

学习课程

网友:
通过视频了解到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外(德、日、美、法等国)不管是对新能源汽车还是对充电桩的需求都是越来越大,对其前景很看好。新能源汽车毫无疑问是未来汽车技术升级、乃至整个汽车行业产品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不但可以节约社会成本,同时还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国家出台了很多相关利好政策。随着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及充电设施等基础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通过政府的推动、节能环保和消费端需求三重动力,新能源汽车对传统燃油汽车替代速度的加快,促使充电桩技术的改进和完善,突破其严重不足的瓶颈。
一个完整的充电系统,通常包括充电桩、变配电、监控系统。目前在充电可靠性关键技术需要解决,比如不同电池的智能识别与适应、输出电流电压的稳定性和快速充电的控制策略与方法等。与此同时,在充电过程中还需注意安全控制和管理,比如电池管理系统、充电机、烟雾报警系统的安全监控网络。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发展的同时可衍生出其他服务计费,那就是互联互通,这里的互联互通包括充电的互联互通、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付费的互联互通。充电桩不再只是简单的充电接口,更成为信息网络的接入通道,实现能源信息资源的传递。视频里工程师还分析了当前充电桩的缺点及解决办法,例如同时充电汽车数目有限、户外有线充电桩易受侵害和建专用充电桩占用大量用地,因此,可以采用无线充电形式,而无线充电可用电磁感应、电磁共振和无线电波三种方法实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充电网里,以充电桩为基点,由充电桩到充电网到充电云联网再到云联网云平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的生态圈,未来发展空间巨大,让我们期待它的到来。

网友:
充电设施建设在2010年之前规模小,它们主要建设的就是集中式充换电站。充电桩数量的年增长率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超过400%算是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个时期里充电设施的建设速度是快与新能源汽车的。2013年充电设施的建设要落后于预期规划,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现象。2014年充电设施建设在政策和市场的作用下又重新开始加速。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建成充换电站723座、充电桩2.8万个,建设速度仍然远低于规划目标。在2015年底时,全国已建成充换电站3600座,公共充电桩4.9万个,较2014年底增加1.8万个,同比增速58%。英飞凌在这方面抓住了先机,取得了优势,不仅有响应芯片而且还提供解决方案,服务全面,很不错的战略眼光。

网友:
目前就国内的发展形势,还有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以及汽车厂家的未来市场规划,在充电桩领域使用的芯片很多,这个时候选择高可靠性的产品,解决行业的技术问题,技术雄厚的企业,会再市场的壮大后,分享更多的市场份额,相信大家也会首先来选择英飞凌的产品,因为别人还没有做,它已经做了,技术经验会有觉得的优势,这是我的研讨会后的感受。

网友:
那个挂在电线杆上的充电桩值得推荐。
希望有人能开电动车走一趟长途高速,给其他人信心。
无线充电是个趋势。
大电流PFC还是一个挑战。
在电流无异常时,知道车内电池芯的温度,才能保证充电安全。

网友:
     是这样的,像之前我是有参加过展会,也看到过别的公司的一些充电桩和壁挂式充电设备,像追日电气啊。之前是有拍过照片的,但是后来遗失了。不然的话也可以放出来让大家开开眼。
     当然了,说起充电桩也少不比亚迪,比亚迪的充电桩是没有见过,早在比亚迪出来“秦”的时候,就在车展上看过,也坐在里面感受了下,比亚迪的“秦”是带车载的充电设备的,这个是“慢充”,是用220v的市电给车充电的,但是这个效果比较慢。。。好像是8个小时。。。。
    我也去过浦东的金桥,也看过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也围着车和充电桩观摩了一番。

说实话,这个特斯拉还是比较有钱的,我当时去的时候是特斯拉专门买了一块地方建立了8个还是几个超级充电桩。当然充电的人,几乎没有。

另外,也见过许继给上海的白莲泾做的纯电动公交车的的充电站。

说实话,这个充电桩在国内还没普及到小区,与小区的一些观念和人们对新能源汽车的重视还是不够的。
据说,充电桩的国家标准还是没有出来,什么时候充电桩像加油站那么普遍就好了。
另,说说这个视频中对充电桩的一些介绍,这个介绍是我目前看到过比较open的一些介绍了。
而且还有讲到boost电路等等的,确实是比较详细了,很少能看到这么详细的介绍了。
说实话,现在不少企业也默默的“磨枪”在做这些充电桩,但是市场怎么样?前景还是需要政府的推广啊。。。。。

网友: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也有着很好的发展势头。目前全国范围内,政府和企业也都在投资建设充电桩,由此可见,充电桩的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充电桩的结构:基于电网配电系统,目前市面上的充电桩绝大多数是交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主回路由输入保护断路器、交流智能电能表、交流控制接触器和充电接口连接器组成;二次回路由控制继电器、急停按钮、运行状态指示灯、充电桩智能控制器和人机交互设备(显示、输入与刷卡)组成。

网友:
首先取决于你所用的电池类型,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对这些电池充电方案各有不同,充电桩充电效率相信infinent一定能做到。t

网友:
充电模块的关键技术说的特别好。

网友:
从“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的技术讲座中我的收获如下:
    节能环保需求和国家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得汽车逐渐向新能源方向发展,电动汽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电动车充电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面对日益增加的环保压力和环保节能重要产业电动汽车产品的发展,充电桩这一重要环节日益凸显,英飞凌讲座从国内外行业发展、技术方案、关键难点、发展趋势和对未来无线充电的探索等7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讲座从欧美日的成熟充电桩发展状况和应用趋势开始,到国内高层领导对电动汽车发展的推动和期望及充电桩规划,通过一系列数据来说明这一行业充满着机遇和未来。
    技术方案是讲座重点,详细阐述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工作原理,充电方式,系统架构,系统功能、解决方案等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同时,结合各种电路图,详细讲述了英飞凌的产品结构和多种方式的解决方案。配合一些专利技术和安全保障技术来保护充电设备的安全性。
    最后讲座通过新能源的应用案例来分享充电桩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无线充电技术发展的展望。

    总结:通过这次讲座让我们充分了解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充电桩市场也成为各大电源管理厂商竞相投入的领域。英飞凌为充电桩系统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CoolMOSTM系列产品为 Vienna PFC和 LLC拓扑结构带来充电桩电源转换效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增加了电源的功率密度,将充电桩电源转换效率提升至96%。英飞凌公司持续开发高性能产品来满足市场对高能效的需求,例如,正在开发的 CFD7系列CoolMOSTM产品,将用于下一代更高功率密度的充电桩电源模块。让我们一起融入到这发展的浪潮之中吧。

网友:
新型电动汽车与充电桩技术如果能普遍推广,我们将拥有更多的蓝天白云

网友:
      在视频中茂硕电气胡工介绍了国外充电桩发展状况、国内充电桩发展及支持政策、充电桩技术方案、充电桩模块关键技术、充电桩技术发展趋势和发展中的无线充电技术7个方面。
    从视频中看出,美国、德国和日本在这方面起步很早,政府和本土企业都很重视电动车及配套设施的发展,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在2014年前新能源汽车销售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2014年后开始迅速增加,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和相关利好政策、规范的发布。
    视频中详细阐述了充电桩技术方案,从电动汽车几种充电方式,充电桩多种安装形式,充电站整体系统架构,充电桩智能化管理网络、充电桩系统构成和充电桩功能多维度进行介绍。视频还特别介绍了光伏储能充电站解决方案和新能源路灯充电站解决方案,为充电桩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
    视频接下来介绍了充电桩中的重要部件-充电模块的关键技术,列出了多种PFC和DC/DC拓扑结构,英飞凌的单相和三相整体方案及使用的器件清单,茂硕电气专利拓扑结构。从充电可靠性、安全监控和管理,休眠技术,多模块充电几方面讲述了其中的关键技术。
      视频继续介绍充电桩技术发展趋势。充电模块单位功率价格越来越多,功率密度和转换效率越来越高,还需要提高可靠性,目前模块厂商已有好几十家,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充电桩要逐步具有充电、位置信息、付费的互联互通功能。
      最后视频介绍了无线充电技术发展。不过从充电效率和可靠性来看,目前还不会大量推广。

网友:
这篇是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桩发展趋势及挑战,的确资源和竞争都是压力,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

和美国德国日本的介绍,将电动汽车充电装置集成到传统的路灯上挺好的,而中国真的好少,地方虽然大,但是为啥不行呢,我觉得还是人为的抵制导致了开展的不好,虽然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是没有普及到家家都能使用到,

还是配套能力不够,虽然逐渐变好,无论是充电方式,充电速度,安装形势,安装方式,和汽车的压力区别,新能源路灯充电站解决方案倒是可以发展一下,又需要大量的空余地区,而城市现在正常汽车的停车位已经很紧张了,还增加这种车,压力可想而知,难度真的很大,城市交通压力更大了。
不考虑这些,只是往好的地方想,只要在设计上动脑筋吧,

不管中国最终要设计多少充电桩,但是我们的设计还是可以了解的,充电的安全很重要,防护能力,安全能力,覆盖面能力,等等,设计上使用三相充电模块系统架构 ,三相PFC电路拓扑---3*单相Boost,三相PFC电路拓扑---Vienna整流器,DC/DC电路拓扑---两电平全桥,三电平全桥,串/并组合结构 ,Infineon整体方案---单相拓扑,三相拓扑,整体方案---茂硕电气专利技术。
充电可靠性关键技术
 不同电池的智能识别与适应;
 高功率因数和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稳定性;
 多模块冗余并机技术
 对电网的低谐波影响;
 快速充电的控制策略与方法;

安全控制和管理,充电模块智能休眠,智能多模式充电策略,都是有详细的了解。
最后可以知道,充电桩的使用,这个就涉及到大家的认知,信息普及,付费手段,都是以后的话了,目前,技术过关是重点。

网友:
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有很好的发展前进,而充电桩是其真正发展起来的根本,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会加大开发力度,其前景广阔,市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