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飞凌“网络通信DC/DC 解决方案”的评论

楼主:
本课程主要介绍英飞凌点负载解决方案的产品、定位、应用、挑选及庞大的资源库。
>>课程PPT下载

学习课程

网友:
这么好的课程 占个沙发再说

网友:
面向DCDC应用的英飞凌数字整体解决方案说的很好,内容很详细,通俗易懂,值得去认真学习一下。
一、课程先介绍了EP产品组合
EP产品组合,既有数字控制器,集成功率级器件,也有分立器件、集成POL、集成PMIC等。如图:

二、介绍了英飞凌数字控制器的演变历程
英飞凌数字控制器已经发展到第五代了,性能也越来越好,如:
拥有I2C/PMBus和集成NVM的三路多相控制器
运行温度-40-125°C
集成ARM微型处理器
外部温度侦测,数字可编程PID和电流平衡
业界首款在65nm技术节点的数字控制器,功耗最低
通过使用英飞凌的DrBlade功率级实现95%的功率效率
三、介绍了何为集成POL稳压器?
英飞凌POL稳压器输入电压宽,5V-21V都可以,输出0.5V-5V,工作温度范围更是达到军工级标准,-40-125°C都可以,如图:

当然了英飞凌POL稳压器也是有多个系列,如图:

可以看到,有的系列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5A。接着分别介绍三个系列的稳压器:

1、第三代SupIRBuck

2、Newton – 固定导通时间

3、Manhattan - 6V-21Vin, Iout 2A-35A

4、介绍了英飞凌POL稳压器一些典型的应用

可以应用于5V-21V固定设备、拥有大型ASIC/Micro的设备如CPU Intel, 飞思卡尔, Cypress PSoC 、 FPGA 比如Xilinx, Altera,应用领域包括计算存储、 联网、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视频处理产品、检测设备、商用打印机都可以用得到,同时课程还介绍了不适用的场合,如便携式设备/移动终端 、低成本消费品,是不是很良心 啊!!!

四、介绍了合作伙伴的一些应用

介绍了合作伙伴,很够意思吧,不过飞思卡尔的产品我也实际用过,官网资料还是很多的,飞思卡尔这样的大公司参考设计都选用英飞凌产品,可见英飞凌产品综合性能还是值得肯定的。如图:

Xilinx 参考设计也选用英飞凌产品,如图:

五、介绍了英飞凌产品相比竞争产品的关键优势

1、英飞凌第三代SupIRBuck模拟解决方案优势:

专利调制器确保功率密度

工厂预校死区时间确保效率

可靠性好

±0.5% Vref和差分遥感确保1% DC/ 3%总精度

2、IFX SupIRBuck具有固定导通时间

IFX能达到1MHz(功率密度更高),竞争产品有30ns抖动,因此不能形成可靠的75ns脉冲,而IFX抖动是3ns,很容易形成可靠的75ns脉冲。

竞争产品 虽然号称有固定导通时间,但是需要组件来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使用更多输出  cap!

六、介绍了如何利用仿真器挑选最合适的产品以及附加的参考设计、设计库、仿真器、订购样品/演示板等

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仿真器挑选最合适的产品的步骤,很是贴心,为用户着想,有大公司应有的战略思维!

官网附带资料和工具很全,技术支持很好,还可以通过设计库获取现成的设计,减少了研发时间

七、官网还提供了样品服务,综合在线设计工具更是让大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跟TI这样的大公司一样,做的很好!!!

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
有几个方面介绍的比较好的:
1,功率器件的集成化,这是开关电源的趋势,为更高的功率密度实现提供了条件。
2,控制方式的数字化,很多应用场合我们希望可以动态的调节电源的一些参数(输出电压,环路补偿参数。。)这在模拟控制的芯片上是比较困难实现的,所以,数字化给用户更便捷高校的选择。
3,开关频率可以扩展到几兆,这个无论对效率对性能对成本都很有好处。
4,COT 控制策略还可以用到这么少的几颗外围器件,又省成本有提升瞬态性能。
有个不是很精彩的地方就是:
仿真器,每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仿真的东西,感觉起来,这方面infineon还并没有做的很好,GUI没有很清晰,然后,频域的分析也没有可视化的结果显示(bode,nyquist,,,).其实还可以更好。

网友:
以前上班时用过TI的2841&2842与MPS的2451DC-DC芯片,功耗低,功能强大。这款器件也很不错。

网友:
      视频介绍了英飞凌点负载解决方案。产品系列包括数字控制器、集成功率级、分立器件、集成POL、集成PMIC,英飞凌可在空间、性能和成本方面提供最大灵活性。
     英飞凌的Primarion数字控制器已为嵌入式计算应用打造出一个成功的数字控制器系列(第一代到第四代)。集成POL将控制器、驱动器和MOSFET集成于同一封装,发展为3个主要产品系列:第三代SupIRBuck(模拟电压模式)、Newton(模拟固定导通时间)和Manhattan(电压模式)。典型应用领域为:5V-21V固定设备和拥有大型ASIC/Micro的设备。
       英飞凌SupIRBuck相比竞争产品的关键优势为:专利调制器确保功率密度;工厂预校死区时间确保效率;25V Mosfet雪崩检验确保可靠性;±0.5% Vref和差分遥感确保1% DC/ 3%总精度。视频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英飞凌还提供在线仿真器(www.ir.transim.com),设定基本设计标准后,可根据尺寸、价格和效率从推荐产品中选择产品,还拥有参数搜索、AC分析、瞬态分析、热分析等功能,大大简化了工程师的设计工作。
       英飞凌还有很多附带资料和工具,例如:IR网站(http://www.irf.com/reference-designs/design-family/_/N~1njcjd)提供参考设计、设计库、型号,可供获取现成的设计;样品仓库(www.irf.com)可订购产品和演示板。
       最后,借用胶片中的内容进行总结:
› SupIRBuck最适合的技术规格?
– Vin=5V-21V, Iout 0A35A, -40°C › SupIRBuck面向的应用?
– 很多!计算、联网、存储、工业……
– (避免便携式/移动终端、低成本消费品)
› 提供哪些工具?
– SupIRBuck在线设计工具、设计库
› 提供哪些第三方参考设计?
– FreeScale QorIQ, Layerscape
– Xilinx Ultrascale (Kintex, Virtex, Zynq)

网友:
英飞凌点负载解决方案

在这个视频里,我们了解到的比较复杂一些,
1。 SupIRBuck最适合的技术规格?
– Vin=5V-21V, Iout 0A35A, -40°C 2。SupIRBuck面向的应用?
– 很多!计算、联网、存储、工业……
– (避免便携式/移动终端、低成本消费品)
3。提供哪些工具?
– SupIRBuck在线设计工具、设计库
4。提供哪些第三方参考设计?
– FreeScale QorIQ, Layerscape
– Xilinx Ultrascale (Kintex, Virtex, Zynq)

这里最重要的无疑是以下几个方面,布置图,PCB布局,设计的简化,套用现成的设计,更多的参考设计,专业的设计库,更便捷的仿真器,更方便的样品订购,演示版推广,仿真后的产品选择,和其他公司之间更具优势的竞争力,可以使用的区域更加广泛,如何选测产品的更加方便性,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值得专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