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反激变换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入AC220V,输出DC 5V/2A 主 ...

楼主(2016-07-05):
反激变换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入AC220V,输出DC 5V/2A 主电路图
最好软件制图 相似都以 求大神 能帮帮忙

网友A:
建议先把反激变换电路的工作原理搞懂
然后不一定马上会设计,即使给你电路图
可以在TI 的webench在线设计上,输入参数,然后很快就出设计结果
软件提供的其他元件都可以买到,变压器要根据软件提供的参数进行设计制作

网友B:
“相似都以”
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每个字我都认识,放到一起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