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调试CC2650STK SensorTag

楼主:
使用1.27mm间距的插座,飞线将CC2650STK SensorTag的JTAG接口引出,按照接口定义与jlink连接。

安装最新的jlink驱动,本人安装的是5.12,通过jlink检测连接成功。

之后便可使用IAR进行调试了。

网友:
小插头不好找。这样焊接蛮危险。
加油!

网友:
手工可真巧啊,还是jlink便宜量又足啊,刚看了xds还挺贵的

网友A:
请问调试时使用的是JTAG接口还是SWD接口,不知道使用stlink v2能不能调试和更新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调试时使用的是JTAG接口还是SWD接口,不知道使用stlink v2能不能调试和更新固件?

STLINK似乎只支持ST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LINK似乎只支持ST的东西啊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发的图片,使用的是JTAG接口,而且看似SWD接口无法识别。如果cc2540能够能被SWD接口识别到,那么使用ST Link/v2就有可能进行debug, 必竞都是ARM 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调试时使用的是JTAG接口还是SWD接口,不知道使用stlink v2能不能调试和更新固件?

使用的是JTAG,stlink V2 可能不行吧,这个还得需要驱动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