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数据采集项目里的一个防真程序(HDL)给大家学习用

楼主: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ypc_collect_tb();
        parameter CLK50M_T=20;
        parameter DATAWIDTH = 128;
        parameter FIFORDWN = 8;                                        //fifo可读数据个数宽度
        parameter DMADATLEN = FIFORDWN;                //DMA单次传输数据个数宽度
        parameter FIFODATWIDTH = 128;                                //fifi数据宽度
        parameter ADDRESSWIDTH=26;                                        //BUF地址宽度
        parameter BUFLENWIDTH=18;                                        //BUF大小宽度
        parameter ADCHNUM=6;                                                        //AD通道个数
        parameter AD_DATWIDTH=16;
        parameter BURSTCOUNTWIDTH = 8;
        parameter BYTEE_NABLEWIDTH = 16;

        parameter ADDR_DMACON                                                =        0;
        parameter ADDR_DMASTATE                                                =        ADDR_DMACON+1;
        parameter ADDR_DMAINTMASK                                        =  ADDR_DMASTATE+1;
        parameter ADDR_DMAINTCLEAR                                        =  ADDR_DMAINTMASK+1;
        parameter ADDR_DMAINTSTATE                                        =  ADDR_DMAINTCLEAR+1;

        parameter ADDR_BUFBASE_CH0                                        = ADDR_DMAINTSTATE+1;
        parameter ADDR_BUFLEN_CH0                                        = ADDR_BUFBASE_CH0+1;
        parameter ADDR_BUFBASE_CH1                                        = ADDR_BUFLEN_CH0+1;
        parameter ADDR_BUFLEN_CH1                                        = ADDR_BUFBASE_CH1+1;
        parameter ADDR_BUFBASE_CH2                                        = ADDR_BUFLEN_CH1+1;
        parameter ADDR_BUFLEN_CH2                                        = ADDR_BUFBASE_CH2+1;
        parameter ADDR_BUFBASE_CH3                                        = ADDR_BUFLEN_CH2+1;
        parameter ADDR_BUFLEN_CH3                                        = ADDR_BUFBASE_CH3+1;
        parameter ADDR_BUFBASE_CH4                                        = ADDR_BUFLEN_CH3+1;
        parameter ADDR_BUFLEN_CH4                                        = ADDR_BUFBASE_CH4+1;
        parameter ADDR_BUFBASE_CH5                                        = ADDR_BUFLEN_CH4+1;
        parameter ADDR_BUFLEN_CH5                                        = ADDR_BUFBASE_CH5+1;

        parameter ADDR_COLECT_CON                                        = ADDR_BUFLEN_CH5+1;
        parameter ADDR_COLECT_STATE                                =        ADDR_COLECT_CON+1;

        parameter ADDR_COLECT_CONCH0                                = ADDR_COLECT_STATE+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DAT0                        = ADDR_COLECT_CONCH0+1;
        parameter ADDR_COLECT_PRETRIGBUF0                = ADDR_COLECT_TRIGDAT0+1;
        parameter ADDR_COLECT_ENDPOS0                                = ADDR_COLECT_PRETRIGBUF0+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POS0                        = ADDR_COLECT_ENDPOS0+1;

        parameter ADDR_COLECT_CONCH1                                = ADDR_COLECT_TRIGPOS0+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DAT1                        = ADDR_COLECT_CONCH1+1;
        parameter ADDR_COLECT_PRETRIGBUF1                = ADDR_COLECT_TRIGDAT1+1;
        parameter ADDR_COLECT_ENDPOS1                                = ADDR_COLECT_PRETRIGBUF1+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POS1                        = ADDR_COLECT_ENDPOS1+1;

        parameter ADDR_COLECT_CONCH2                                = ADDR_COLECT_TRIGPOS1+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DAT2                        = ADDR_COLECT_CONCH2+1;
        parameter ADDR_COLECT_PRETRIGBUF2                = ADDR_COLECT_TRIGDAT2+1;
        parameter ADDR_COLECT_ENDPOS2                                = ADDR_COLECT_PRETRIGBUF2+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POS2                        = ADDR_COLECT_ENDPOS2+1;

        parameter ADDR_COLECT_CONCH3                                = ADDR_COLECT_TRIGPOS2+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DAT3                        = ADDR_COLECT_CONCH3+1;
        parameter ADDR_COLECT_PRETRIGBUF3                = ADDR_COLECT_TRIGDAT3+1;
        parameter ADDR_COLECT_ENDPOS3                                = ADDR_COLECT_PRETRIGBUF3+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POS3                        = ADDR_COLECT_ENDPOS3+1;

        parameter ADDR_COLECT_CONCH4                                = ADDR_COLECT_TRIGPOS3+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DAT4                        = ADDR_COLECT_CONCH4+1;
        parameter ADDR_COLECT_PRETRIGBUF4                = ADDR_COLECT_TRIGDAT4+1;
        parameter ADDR_COLECT_ENDPOS4                                = ADDR_COLECT_PRETRIGBUF4+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POS4                        = ADDR_COLECT_ENDPOS4+1;

        parameter ADDR_COLECT_CONCH5                                = ADDR_COLECT_TRIGPOS4+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DAT5                        = ADDR_COLECT_CONCH5+1;
        parameter ADDR_COLECT_PRETRIGBUF5                = ADDR_COLECT_TRIGDAT5+1;
        parameter ADDR_COLECT_ENDPOS5                                = ADDR_COLECT_PRETRIGBUF5+1;
        parameter ADDR_COLECT_TRIGPOS5                        = ADDR_COLECT_ENDPOS5+1;

        reg                                         clk_50M;
        reg                                         rst;
        reg [31:0]                         s_wdata;
        reg [5:0]                         s_addr;
        wire  [31:0]                 s_rdata;
        reg                                         s_chipselect;
        reg                                         s_read;
        reg                                         s_write;
        reg [3:0]                         s_byteenable;
        wire                                s_int;
        reg                                         m_clk;
        reg                                                                                 master_waitrequest;
        wire          [ADDRESSWIDTH-1:0]                 master_address;
        wire                                                                          master_write;
        wire          [BYTEE_NABLEWIDTH-1:0]         master_byteenable;
        wire          [DATAWIDTH-1:0]                         master_writedata;
        wire          [BURSTCOUNTWIDTH-1:0]         master_burstcount;
        wire                                                                          master_burstbegin;

        wire [AD_DATWIDTH-1:0]         ADdat;
        wire                                                  ADen;

        integer read_dat;
        always #(CLK50M_T/2) clk_50M = ~clk_50M;
        always #(CLK50M_T/4) m_clk = ~m_clk;
        initial
        begin
                clk_50M=0;
                m_clk=0;
                read_dat=0;
                rst=0;
                s_wdata=0;
                s_addr=0;
                s_chipselect=0;
                s_read=0;
                s_write=0;
                s_byteenable=-1;
                master_waitrequest=0;
                rst_task();
                init_task();
                int_task();
                #(CLK50M_T*10000);
                $stop;
                #(CLK50M_T*10000);
                $stop;
                #(CLK50M_T*10000);
                $stop;
                #(CLK50M_T*10000);
                $stop;
        end
task int_task;
begin
        forever
        begin
                @(posedge clk_50M)
                if(s_int)
                begin
                        set_dmaintclear();
                        #(CLK50M_T*20);
                        @( posedge clk_50M);
                        if(read_dat&8'h01)
                                en_DMAch(8'h01);
                        @( posedge clk_50M);
                        if(read_dat&8'h02)
                                en_DMAch(8'h02);
                        @( posedge clk_50M);
                        if(read_dat&8'h04)
                                en_DMAch(8'h04);
                        @( posedge clk_50M);
                        if(read_dat&8'h08)
                                en_DMAch(8'h08);
                        @( posedge clk_50M);
                        if(read_dat&8'h10)
                                en_DMAch(8'h10);
                        @( posedge clk_50M);
                        if(read_dat&8'h20)
                                en_DMAch(8'h20);
                end
        end
end
endtask
task rst_task;
        begin
                #(CLK50M_T*100)
                rst=1;
                #(CLK50M_T*100)
                rst=0;
                #(CLK50M_T*10);
        end
endtask
task init_task;
        begin
                chbuf_init();
                collect_init();
                set_dmacon(8'h3f,1);          //使能DMA
                set_dmaintmask(8'h3f);        //开中断
        end
endtask

task        en_DMAch;
        input [7:0] ench;
        begin
                set_dmacon(ench,1);
        end
endtask

task        set_dmaintclear;
        begin
                avl_read(ADDR_DMAINTSTATE);

                avl_write(ADDR_DMAINTCLEAR,{24'd0,read_dat[7:0]});
                //avl_write(ADDR_DMAINTMASK,{24'd0,intmask});
                @( posedge clk_50M);
                s_write=0;
                s_read=0;
                s_chipselect=0;
        end
endtask

task        set_dmaintmask;
        input [7:0] intmask;
        begin
                avl_write(ADDR_DMAINTCLEAR,{24'd0,8'hff});
                avl_write(ADDR_DMAINTMASK,{24'd0,intmask});
                @( posedge clk_50M);
                s_write=0;
                s_chipselect=0;
        end
endtask

task        set_dmacon;
        input [7:0] channel_en;
        input doen;
        begin
                avl_write(ADDR_DMACON,{23'd0,doen,channel_en});
                avl_write(ADDR_COLECT_CON,{24'd0,channel_en});
                @( posedge clk_50M);
                s_write=0;
                s_chipselect=0;
        end
endtask

task collect_init;
        begin
                set_chcollect(ADDR_COLECT_CONCH0,9,0,256,100);
                set_chcollect(ADDR_COLECT_CONCH1,10,1,256,100);
                set_chcollect(ADDR_COLECT_CONCH2,11,2,256,100);
                set_chcollect(ADDR_COLECT_CONCH3,12,3,256,100);
                set_chcollect(ADDR_COLECT_CONCH4,13,2,256,100);
                set_chcollect(ADDR_COLECT_CONCH5,14,1,256,100);
        end
endtask

task chbuf_init;
        begin
                set_chbuf(ADDR_BUFBASE_CH0,0,'h200);
                set_chbuf(ADDR_BUFBASE_CH1,'h200,'h200);
                set_chbuf(ADDR_BUFBASE_CH2,'h400,'h200);
                set_chbuf(ADDR_BUFBASE_CH3,'h600,'h200);
                set_chbuf(ADDR_BUFBASE_CH4,'h800,'h200);
                set_chbuf(ADDR_BUFBASE_CH5,'hA00,'h200);
        end
endtask

task set_chcollect;
        input [5:0]                avl_Address;
        input [7:0]          freqdiv;
        input [23:0]   trig_type;
        input [31:0]   trigdat;
        input [31:0]        pre_cachsize;
        begin
                avl_write(avl_Address,{trig_type,freqdiv});
                avl_write(avl_Address+1,trigdat);
                avl_write(avl_Address+2,pre_cachsize);
                @( posedge clk_50M);
                s_write=0;
                s_chipselect=0;
        end
endtask

task set_chbuf;
        input [5:0]                avl_Address;
        input [31:0]          buf_base_addr;
        input [31:0]   buf_length;
        begin
                avl_write(avl_Address,buf_base_addr);
                avl_write(avl_Address+1,buf_length);
                @( posedge clk_50M);
                s_write=0;
                s_chipselect=0;
        end
endtask

task avl_write;
        input [5:0]                avl_Address;
        input [31:0]          avl_wdat;
        begin
                @( posedge clk_50M);
                s_addr=avl_Address;
                s_wdata=avl_wdat;
                s_write=1;
                s_read=0;
                s_chipselect=1;
        end
endtask
task avl_read;
        input [5:0]                avl_Address;
        begin
                @( posedge clk_50M);
                s_addr=avl_Address;
                s_read=1;
                s_write=0;
                s_chipselect=1;
                @( posedge clk_50M);
                @( posedge clk_50M);
                read_dat=s_rdata;
                s_chipselect=0;
                s_read=0;
end
endtask

ypc_collect ypc_collect_t
(
        .clk_50M(clk_50M),
        .s_clk(clk_50M),
        .rst(rst),
        .s_wdata(s_wdata),
        .s_addr(s_addr),
        .s_rdata(s_rdata),
        .s_chipselect(s_chipselect),
        .s_read(s_read),
        .s_write(s_write),
        .s_byteenable(s_byteenable),
        .s_int(s_int),
        .m_clk(m_clk),
        .master_waitrequest(master_waitrequest),
        .master_address(master_address),
        .master_write(master_write),
        .master_byteenable(master_byteenable),
        .master_writedata(master_writedata),
        .master_burstcount(master_burstcount),
        .master_burstbegin(master_burstbegin),

        .ADdat_0(ADdat),
        .ADen_0(ADen),
        .ADdat_1(ADdat),
        .ADen_1(ADen),
        .ADdat_2(ADdat),
        .ADen_2(ADen),
        .ADdat_3(ADdat),
        .ADen_3(ADen),
        .ADdat_4(ADdat),
        .ADen_4(ADen),
        .ADdat_5(ADdat),
        .ADen_5(ADen)

);
adsinger adsinger_t
(
        .clk(clk_50M),
        .rst(rst),
        .ADdat(ADdat),
        .ADen(ADen)
);

endmodule

网友:
yupc123,你好

这是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的tb。
大家参照这个来写,可以节约很多 不必要的弯路,和语法上纠结。

几点小建议:
task的明名,全用task_开头,或t_开头
task间空行
代码里面的空格代码对齐
还可以在整理整理,按功能模块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