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的信号频率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假设DA输出正弦波,正弦波的数据是某一频率下的数据,把数据送到DA也应该是以一定的频率,
那么,最终DA输出的信号频率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最终DA输出的信号频率”,是数据更新频率(也就是“把数据送到DA也应该是以一定的频率”)除以数组长度(一个输出周期内数据个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终DA输出的信号频率”,是数据更新频率(也就是“把数据送到DA也应该是以一定的频率”)除以数组长度(一 ...

如果数字长度中是好几个周期的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字长度中是好几个周期的信号呢

如果数组中放了好几个周期的数据,写程序的人脑子有病。
放一个周期就够了,放两个周期数据,后一半无非是前一半的简单重复,浪费存储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字长度中是好几个周期的信号呢

对正弦这样具有一定对称性的信号,甚至不必放整个周期的数据,可能只需要放半个周期,甚至1/4个周期的数据。

网友B:
我只是拿正弦信号举个例子,像对称那样的事情可暂时不必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拿正弦信号举个例子,像对称那样的事情可暂时不必考虑

如果对称,取最小完整规律数据集合即可,对于正弦波,就是1/4个周期。如果不对称但有规律,可以用运算法,对称的也可以用运算法。如果不对称且无规律,那么只要全数据逐点存储。问题是,这最后一个在实际应用中是极其罕见的,绝大多数都是对称或可计算的。

网友:
器件DAC的频率 / 一个周期的样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