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下实物图中的引脚stm32107的芯片……需要知道哪一个是PB7

楼主:
如题

网友:
就是在图标上边的??

网友A:
看圆圈,把字正对着自己,左下角开始为1脚。

网友B:
小圆坑对着的是1脚,top view视角(有字的朝上),然后逆时针方向开始数1~25~50~7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圆圈,把字正对着自己,左下角开始为1脚。

谢谢……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圆坑对着的是1脚,top view视角(有字的朝上),然后逆时针方向开始数1~25~50~75~100.

谢谢……找到了

网友C:
这板子的线好细   这些多脚的,找小圆点就找着1脚了 然后看手册的排序就能找到哪个脚了

网友:
想验证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线好细   这些多脚的,找小圆点就找着1脚了 然后看手册的排序就能找到哪个脚了

嗯学习了……以前没有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