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RTEX_M0+的核心,除了越界外还有可能进入HARD_DEFAULT?

楼主:
如题,现在写了一段代码,然后做了一些操作以后会进入HARD_DEFAULT,请问一般进到HARD_DEFAULT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堆栈溢出咯!

网友:
一些低级的异常,如果不进行处理,也可能上升为HARD_DEFAULT,可以把所有的异常服务函数都使能,看看是否会进行其他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