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阻应变片传感器设计-有偿服务

楼主:
有偿服务求设计
我在做一个小工业设备,下面是我的想法。我上学学的是机电,做这个有点难度,而且大学学的也都原封不动的都还给老师了,那位同学帮忙啊,如果有兴趣可以留言啊或者私信啊。

计划是通过电阻应变片来测量弹性扁钢的变形程度,见下图,我们只需要相对的弯曲程度,不需要具体弯曲的数值。我们的想法是将电阻应变片来粘贴到扁钢上,扁钢是固定在的方形基础底座上,且扁钢会受到设备的外力而产生变形。
我们希望设计一个电路,当弯曲到一定程度时,将开启声音报警,这涉及到电桥、运放等电路。这个电路希望用电池驱动,最好是常用的电池。

网友A:
这个不难。。。电阻应变片???有吗?

网友B:
“我们只需要相对的弯曲程度,不需要具体弯曲的数值”
“我们希望设计一个电路,当弯曲到一定程度时,将开启声音报警”
这两句话,似乎是矛盾的。没有具体数值(不管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怎么判断是否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只需要相对的弯曲程度,不需要具体弯曲的数值”
“我们希望设计一个电路,当弯曲到一定程度时,将开 ...

哦,我描述的有问题,谢谢指正。
假如在不弯曲的时候,电阻是120欧姆,在弯曲到我们的要求位置时,是某一个数值,我们想通过实验来测量这个数值。因为我们不是精确要求,所以只是个这个数值可以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电阻应变片???有吗?

还没有啊,我们想找个人帮我一起弄了。或者我来买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我描述的有问题,谢谢指正。
假如在不弯曲的时候,电阻是120欧姆,在弯曲到我们的要求位置时,是某 ...

这个很容易。以现在的模拟电路水平和计算机水平,重复性可以做到万分之一以下,估计你们用本到这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以现在的模拟电路水平和计算机水平,重复性可以做到万分之一以下,估计你们用本到这么高。

maychang老师,传感器设计这个方向怎么样?关于压电陶瓷的,需要学习哪些技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师,传感器设计这个方向怎么样?关于压电陶瓷的,需要学习哪些技术呢?

这个,我可是真的不知道。传感器设计,好像和电子技术是两个行业。隔行如隔山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可是真的不知道。传感器设计,好像和电子技术是两个行业。隔行如隔山哪!

奥奥 我也只是刚听说一点 也是有电路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