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 7寸屏的驱动代码

楼主:
哪位大牛有LPC4357驱动7寸屏的代码可以参考呀
我自己写了一个,但好像是初始化有问题,在向SDRAM内写显示数据时,导致产生
can not stop cortex-m device的错误,都不能仿真了,要进入ISP模式才能重新下载仿真
void lcd_init(void)
{
        int i;

        lcd_pins_init();

/* LCD_BASE_CLK */
        LPC_CGU->IDIV_CTRL[CLK_IDIV_E] = ((0x0009 << 24) | (0x0001 << 11)) | (5<< 2);
        LPC_CGU->BASE_CLK[CLK_BASE_LCD] = ((0x10 << 24) | (0x0001 << 11));

        LPC_RGU->RESET_CTRL0 = (1 << (RGU_LCD_RST %32));
        while(!(LPC_RGU->RESET_ACTIVE_STATUS0 & (RGU_LCD_RST %32)));

        LPC_LCD->CRSR_CTRL &=~(1<<0);

        LPC_LCD->TIMH = ((((TFT_X_SIZE /16) - 1) << 2)        |
                                                                                (TIMH_HSW << 8)                                                                |
                                                                                (TIMH_HFP << 16)                                                        |
                                                                                (TIMH_HBP << 24));

        LPC_LCD->TIMV = ((TFT_Y_SIZE - 1)                |
                                                                                (TIMV_VSW << 8)                |
                                                                                (TIMV_VFP << 16)        |
                                                                                (TIMV_VBP << 24));

        LPC_LCD->POL = ((POL_CPL << 16) | (1 << 26));

        LPC_LCD->LE = ((1 << 16) | (9 << 0));

        LPC_LCD->UPBASE = LCD_FRAME_BASE;

        LPC_LCD->CTRL |= ((1 << 11) | (1 << 5) | (5 << 1));                /*LCDPWR LCDTFT 24bpp*/

  for(i=0; i<256; i++)
  {
    LPC_LCD->PAL[i] = 0;                /* Clear palette                      */
  }

        LPC_LCD->CTRL |= (1 << 0);
}

这个是初始化流程

网友A:
不能stop,看看是否是复位问题,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stop,看看是否是复位问题,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硬件问题。。。。
不能可靠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