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火取电的问题

楼主:
单火取电问题。困扰了我一个星期了。似懂非懂。归纳如下:1. T3可控硅的作用是什么?
2. 断态很清楚,零火送电直接给DY10A,输出电压,通态很迷糊,ZD1,ZD2稳压是从整流桥前面稳压的呀,这样不是浮地的么?输出能稳定在8.5V左右?

谢谢。

网友A:
“T3可控硅的作用是什么?”
每次220V交流电压过零后,T3关断。ZD1、ZD2和T3门极串联,两端电压达到9V左右时T3导通,T3两端电压降到1V左右。
可见整流桥两交流输入端在220V交流过零后逐渐上升,上升到约9V后突然下降到约1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3可控硅的作用是什么?”
每次220V交流电压过零后,T3关断。ZD1、ZD2和T3门极串联,两端电压达到9V左右 ...

原理基本上懂了。那波形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原理基本上懂了。那波形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又想了一下,画的波形不对,应该正弦升至9V再变成1V,再变成正弦变成-9V到-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想了一下,画的波形不对,应该正弦升至9V再变成1V,再变成正弦变成-9V到-1V...

对的。
要想画得准确一些,先把220V正弦交流画准确,然后在220V交流正弦基础上添加。
实际上,整流桥两端电压近似上升(220V负半周期是下降)的锯齿波,仅仅占半个50Hz周期的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要想画得准确一些,先把220V正弦交流画准确,然后在220V交流正弦基础上添加。
实际上,整流桥两 ...

但是还有个后级驱动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大于9V时给C2充电经过HT7133稳压,C2放电。技术手册上对这个原理图给的解释是HT7133输入端得到较为稳定的7~8V电压。如果后级负载过重的话就可能导致输入电压不够,解决办法可以减小可控硅导通角,或者换稳压能力大一点的稳压管,但此方法也会给节能灯输出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多虑,瞎扯淡了^_^)。

网友:
单火线电源模块

 单火线电源模块

网友:
单火取电方案

单火取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