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8B/10B编码 FPGA电路设计

楼主:
最近在学习千兆8B/10B编码电路设计,由于没有通信方面的基础,网络上搜到的资料中的基础概念不是很清楚,现在主要有下面疑问,请通信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1. 8B/10B映射表是规定好的吗?是不是跟8421BCD码类似,我只要根据这个表格来设计电路就可以了?
2. 很多资料里都提到游程值(RD+和RD-),这个游程值是如何计算的?
3. 8B/10B编码可以保证DC平衡,这个DC平衡又是什么意思,8B/10B编码又是怎么保证DC平衡的呢?

入门的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Altera/Xilinx 8B/10B 都有IPcore,为什么要自己写了

http://japan.xilinx.com/support/ ... on/encode_8b10b.pdf

参照代码
http://asics.chuckbenz.com/decode.v
http://asics.chuckbenz.com/encode.v

网友A:
为啥需要8b/10b了,为了避免连续的6bit, 0 或 1
你看图中蓝色框,连续的 0 或 1多了,信号就变弱,
再多,就坏了,直接拿不到数据了

游程值 是不需要代码去直接管理的。
8b->10b转换好了,FPGA逻辑层机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需要8b/10b了,为了避免连续的6bit, 0 或 1
你看图中蓝色框,连续的 0 或 1多了,信号就变弱,
再多 ...

你的解说简单明了,我先前只会用,但不知为什么,我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需要8b/10b了,为了避免连续的6bit, 0 或 1
你看图中蓝色框,连续的 0 或 1多了,信号就变弱,
再多 ...

您好,请问8B/10B编码原理的详细资料有没有呢?因为不是通信专业对这个一无所知,网上查到的资料讲解的都不详细,没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era/Xilinx 8B/10B 都有IPcore,为什么要自己写了

http://japan.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i ...

我在电脑Quartus和ISE中都没有找到这个symbol....

网友:
楼主,你好

除了沙发的资料外,在加两个Altera的资料,正常有这些就可以开发了。

https://www.altera.com/content/d ... e/ug/ug_ed8b10b.pdf
https://www.altera.com/content/d ... al/stx_cookbook.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除了沙发的资料外,在加两个Altera的资料,正常有这些就可以开发了。

https://www.altera ...

谢谢版主提供的资料,现在8B/10B编码我都没搞懂,看了很多分论文了还是了解,请问版主能提供8B/10B编码比较基础的资料吗?不懂这种编码的原理肯定是设计不出来电路了

网友:
楼主,您好:
沙发里面 连8B 10B的 encode, decode的代码都给了,一个代码才100行,
Xilinx , Altera的资料链接也给了,有这些,自己看应该不难。

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都是非专业出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沙发里面 连8B 10B的 encode, decode的代码都给了,一个代码才100行,
Xilinx , Altera的资 ...

好的,谢谢版主,版主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