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11号是压电蜂鸣片,黄色的12号是个触摸开关,求大神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让喇叭发声的。。

网友A:
图中NPN管和PNP管构成二级共射放大器。
标注(12)的触摸开关(其实不是开关)未被触摸时,NPN管没有偏置(偏置电流为零),三极管工作点在线性区之外,不能放大。触摸开关被手差模时,相当于一支比较大的电阻。此电阻为NPN管提供偏置电流,该管工作点进入线性区,与PNP构成二级放大器,通过标注(11)的压电陶瓷片形成正反馈而产生振荡,PNP管集电极电流流过喇叭发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NPN管和PNP管构成二级共射放大器。
标注(12)的触摸开关(其实不是开关)未被触摸时,NPN管没有偏置(偏置 ...

十分感谢!!!!

网友:
这种振荡电路很古老,现在很少用它了。它振荡时是利用管子饱和时的放大倍数小压降大的特点而振荡的。所以它有不可靠因素。

网友:
“所以它有不可靠因素”
这种振荡电路,频率稳定性全靠那片压电陶瓷片。

网友:
基极加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