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31S linux准备工作

楼主:
根据手册需要安装一下工具,其中gcc  wget我的ubuntu下有就不再安装了
安装ncurse
sudo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安装bison
sudo apt-get install bison
安装autoconf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conf
安装texinfo
sudo apt-get install texinfo
安装zlib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安装dos2unix
sudo apt-get install tofrodos

网友:
继续努力,等待下文中。

网友:
Ncurses是一个能提供功能键定义(快捷键),屏幕绘制以及基于文本终端的图形互动功能的动态库。
Ncurses是一个能提供基于文本终端窗口功能的动态库. Ncurses可以:
  • 只要您喜欢,您可以使用整个屏幕
  • 创建和管理一个窗口
  • 使用8种不同的彩色
  • 为您的程序提供鼠标支持
  • 使用键盘上的功能键
Ncurses可以在任何遵循ANSI/POSIX标准的UNIX系统上运行,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从系统数据库中检测终端的属性, 并且自动进行调整,提供一个不受终端约束的接口.因此,Ncurses可以在不同的系统平台和不同的终端上工作的非常好.
mc工具集就是一个用ncurses写的很好的例子,而且在终端上系统核心配置的界面同样是用ncurses编写的. 下面就是它们的截图:

网友:
GNU bison 是属于 GNU 项目的一个语法分析器生成器。Bison 把一个关于“向前查看 从左到右 最右”(LALR) 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描述转化成可以分析该文法的 C 或 C++ 程序。它也可以为二义文法生成 “通用的 从左到右 最右” (GLR)语法分析器。
Bison 基本上与 Yacc 兼容,并且在 Yacc 之上进行了改进。它经常和 Flex (一个自动的词法分析器生成器)一起使用。
此软件的源代码是可自由获得的,在 GPL 下发布。
Bison是一种通用目的的分析器生成器。它将LALR(1)上下文无关文法的描述转化成分析该文法的C程序。 一旦你精通Bison,你可以用它生成从简单的桌面计算器到复杂的程序设计语言等等许多语言的分析器。
Bison向上兼容Yacc;所有书写正确的Yacc语法都应该可以不加更改地与Bison一起工作, 熟悉Yacc的人能毫不费力地使用Bison。
Bison主要由Rovert Corbett编写。
Richard Stallman使它与Yacc兼容。
Carnegie Mellon大学的Wilfred Hansen为Bison添加了多字符字符串文字(multi-character string literals)和其它一些特性。

网友:
Autoconf是一个用于包,以适应多种Unix类系统的 shell脚本的工具。由Autoconf生成的配置脚本在运行的时候与Autoconf是无关的, 就是说配置脚本的用户并不需要拥有Autoconf。
由Autoconf生成的配置脚本在运行的时候不需要用户的手工干预;通常它们甚至不需要 通过给出参数以确定系统的类型。相反,它们对软件包可能需要的各种特征进行独立 的测试。(在每个测试之前,它们打印一个单行的消息以说明它们正在进行的检测, 以使得用户不会因为等待脚本执行完毕而焦躁。)因此,它们在混合系统或者从各种 常见Unix变种定制而成的系统中工作的很好。没有必要维护文件以储存由各个Unix变种 、各个发行版本所支持的特征的列表。
对于每个使用了Autoconf的软件包,Autoconf从一个列举了该软件包需要的,或者可以 使用的系统特征的列表的模板文件中生成配置脚本。在shell代码识别并响应了一个被 列出的系统特征之后,Autoconf允许多个可能使用(或者需要)该特征的软件包共享该特征。 如果后来因为某些原因需要调整shell代码,就只要在一个地方进行修改; 所有的配置脚本都将被自动地重新生成以使用更新了的代码。
在目的上与Autoconf很相似,但它,在配置一个 大的源代码树的时候这是十分不方便的。不象Metaconfig脚本,如果在编写脚本时小心谨慎, Autoconf可以支持交叉编译(cross-compiling)。

网友:
texinfo - 软件文档系统
DESCRIPTION 描述Texinfo 是一种文档系统,使用单一的源文件来产生在线文档以及可打印的输出。它主要用于书写软件使用手册。
要查看 Texinfo 语言和相关工具的全面描述,请查看 Texinfo 手册(以 Texinfo 自身写成)。最简单的,从 shell 中运行这个命令:

info texinfo 或者在 Emacs 中输入按键序列:

M-x info RET m texinfo RET

网友:
zlib是提供数据压缩用的函式库,由Jean-loup Gailly与Mark Adler所开发,初版0.9版在1995年5月1日发表。zlib使用DEFLATE算法,最初是为libpng函式库所写的,后来普遍为许多软件所使用。此函式库为自由软件,使用zlib授权。截至2007年3月,zlib是包含在Coverity的美国国土安全部赞助者选择继续审查的开源项目。
数据头(header)zlib能使用一个gzip数据头,zlib数据头或者不使用数据头压缩数据。
通常情况下,数据压缩使用zlib数据头,因为这提供错误数据检测。当数据不使用数据头写入时,结果是没有任何错误检测的原始DEFLATE数据,那么解压缩软件的调用者不知道压缩数据在什么地方结束。
gzip数据头比zlib数据头要大,因为它保存了文件名和其他文件系统信息,事实上这是广泛使用的gzip文件的数据头格式。注意zlib函式库本身不能创建一个gzip文件,但是它相当轻松的通过把压缩数据写入到一个有gzip文件头的文件中。

算法
目前zlib仅支持一个LZ77的变种算法,DEFLATE的算法。
这个算法使用很少的系统资源,对各种数据提供很好的压缩效果。这也是在ZIP档案中无一例外的使用这个算法。(尽管zip文件格式也支持几种其他的算法)。
看起来zlib格式将不会被扩展使用任何其他算法,尽管数据头可以有这种可能性。

使用资源
函数库提供了对处理器和内存使用控制的能力
不同的压缩级别数值可以指示不同的压缩执行速度。
还有内存控制管理的功能。这在一些诸如嵌入式系统这样内存有限制的环境中是有用的。

策略
压缩可以针对特定类型的数据进行优化
如果你总是使用zlib库压缩压缩特定类型的数据,那么可以使用有针对性的策略可以提高压缩效率和性能。例如,如果你的数据包含很长的重复数据,那么可以用RLE(运行长度编码)策略,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对于一般的数据,默认的策略是首选。

错误处理
错误可以被发现和跳过
数据混乱可以被检测(只要数据和zlib或者gzip数据头一起被写入-参见上面)
此外,如果全刷新点(full-flush points)被写入到压缩后的数据流中,那么错误数据是可以被跳过的,并且解压缩将重新同步到下个全刷新点。(错误数据的无错恢复被提供)。全刷新点技术对于在不可靠的通道上的大数据流是很有用的,一些过去的数据丢失是不重要的(例如多媒体数据),但是建立太多的全刷新点会极大的影响速度和压缩。

数据长度
对于压缩和解压缩,没有数据长度的限制
重复调用库函数允许处理无限的数据块。一些辅助代码(计数变量)可能会溢出,但是不影响实际的压缩和解压缩。
当压缩一个长(无限)数据流时,最好写入全刷新点。

今天,zlib是一种事实上的业界标准,以至于在标准文档中,zlib和DEFLATE常常互换使用。数以千计的应用程序直接或间接依靠zlib压缩函式库,包括:
* Linux核心:使用zlib以实作网络协定的压缩、档案系统的压缩以及开机时解压缩自身的核心。
* libpng,用于PNG图形格式的一个实现,对bitmap数据规定了DEFLATE作为流压缩方法。
* Apache:使用zlib实作http 1.1。
* OpenSSH、OpenSSL:以zlib达到最佳化加密网络传输。
* FFmpeg:以zlib读写Matroska等以DEFLATE算法压缩的多媒体串流格式。
* rsync:以zlib最佳化远端同步时的传输。
* The dpkg and RPM package managers, which use zlib to unpack files from compressed software packages.
* Subversion 、Git和 CVS 版本控制 系统,使用zlib来压缩和远端仓库的通讯流量。
* dpkg和RPM等包管理软件:以zlib解压缩RPM或者其他封包
因为其代码的可移植性,宽松的许可以及较小的内存占用,zlib在许多嵌入式设备中也有应用。

网友:
dos2unix 是一个用来转换DOS下的文本的换行符到Unix/Linux下的换行符格式。

同时还包含一个 unix2dos 用来做反向的转换。

网友:
不顶你,我都不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