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定时器计数频率

楼主:
今天看程序有写到振荡比上12,注释上说计数频率,可我还是不太明白,请大家给我讲讲呗,最好通俗点,太专业听不懂!

网友A:
“程序有写到振荡比上12”
应该是“晶体振荡频率除以12”。

这没有什么懂不懂的,芯片硬件设计上就是这样设计的,定时器对内部时钟计数时石英晶体振荡12次计数器加一。

网友:
你搞得几个概念就可以了,时钟频率,机器周期,指令周期,为啥传统51除以12,增强型的可以到1T,4一下就全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写到振荡比上12”
应该是“晶体振荡频率除以12”。

这没有什么懂不懂的,芯片硬件设计上就是这 ...

相当于12分频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12分频的意思吗?

从石英晶体频率和计数器频率关系看,是12分频。
但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假定执行的是一条加法指令,在这12个石英晶体周期内,单片机要完成取指令、译指令,从某寄存器中取数,与累加器A中的数相加,同时还要置或者清进位位,程序计数器加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