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蓝屏?

楼主:
显示屏蓝屏? 一大早,开机,发现电脑蓝屏、死机,最后把VGA线重新接了一下好了,按理说,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能引起电脑蓝屏的情况有很多,需要看下蓝屏的时候提示什么才能初步判断原因

网友B:
看你的意思好像是显示屏自己蓝屏的,和主机没关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引起电脑蓝屏的情况有很多,需要看下蓝屏的时候提示什么才能初步判断原因

就是开机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引起电脑蓝屏的情况有很多,需要看下蓝屏的时候提示什么才能初步判断原因

没什么提示 蓝屏 大家都懂得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意思好像是显示屏自己蓝屏的,和主机没关系似的。。。

是的 换一个主机正常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线送了 然后开机的时候需要检查外设导致的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一下哪种蓝屏!

网友D:
原来我遇到过的蓝屏,可能是,拔插u盘的时候,不知道,出现了一个什么异常。电脑直接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一下哪种蓝屏!

就是这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我遇到过的蓝屏,可能是,拔插u盘的时候,不知道,出现了一个什么异常。电脑直接蓝屏了。

拔插u盘的时候 有的时候插那种串口线也经常会蓝屏

网友:
“这种”是哪种??
话说明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哪种??
话说明白点!

7楼上图的那种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楼上图的那种呀

上了两张图啊 哥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了两张图啊 哥哥

第一种 最近出差了 上网不方便 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 最近出差了 上网不方便 不好意思了

那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