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台式机无线连接上,但是打不开网页

楼主:
郁闷中,台式机无线连接上,但是打不开网页 手机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A:
多半是DNS、IP、网关等的设置问题,先设成自动试试。

网友B:
台式机用的是无线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用的是无线网卡吗?

是的 公司网管的小伙子说他也不懂

网友C:
没有显示感叹号吧。试试QQ能不能登上去。估计应该是哪里的设置不正确。平时可能要改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改改试试。如果有360什么的,诊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DNS、IP、网关等的设置问题,先设成自动试试。

设置的自动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显示感叹号吧。试试QQ能不能登上去。估计应该是哪里的设置不正确。平时可能要改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改改 ...

没有感叹号 刚开始可以登QQ  但是网页打不开就用360修复了一下 网页可以浏览了除了我们公司的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显示感叹号吧。试试QQ能不能登上去。估计应该是哪里的设置不正确。平时可能要改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改改 ...

网管小伙不会弄 让师傅看了一下 也没弄好  只能用手机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感叹号 刚开始可以登QQ  但是网页打不开就用360修复了一下 网页可以浏览了除了我们公司的邮箱

那应该是你们公司的邮箱有些问题了。有时候,这次能能上了,下次就又出毛病。折腾几次,才稍微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你们公司的邮箱有些问题了。有时候,这次能能上了,下次就又出毛病。折腾几次,才稍微稳定一些。

关键是我手机可以上  用别的电脑也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