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手机大吐槽

楼主:
乐视手机信号感觉不太好!  指纹解锁有时候也不是很好使!!!充电跟听歌只能择其一!!!

网友:
你是不是买的乐2系列,那个什么type-c耳机的机型
我用的乐1pro,除了wifi信号差一点,其他倒是挺满意的

网友:
品控不敢恭维,姓贾的只会吹牛皮…………

网友:
因为现在手机几乎都在取消没3.5mm耳机插口,使用了集成充电和耳机插口功能的type-c接口,
即同时使用一个功能,充电的时候无法听歌,听歌不充电

网友:
要么以后出现相应的转接线,同时听歌和充电。

不过提醒一下,从安全角度,建议充电时应尽量减少使用手机。
不过充电时可以外放听歌。

网友:
还打算入手乐视手机的,看完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不过据说现在iphone 7都要取消3.5mm耳机插口了。所以应该是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