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机器周期设置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x54x.h>

unsigned int results[5];                                          // 转换值存取变量

long fliter0(long *, int);

void main(void)
{
  int cnt = 0;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7SEL |= 0x03;                                                  // 使能时钟端口
  UCSCTL6 |= XCAP_3;                                              // 配置晶振电容
  UCSCTL7 &= ~(XT1LFOFFG + DCOFFG);                               // 清除失效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失效中断标志位
  UCSCTL4 = SELM__DCOCLK + SELS__DCOCLK;                          // 选择时钟源
  //UCSCTL4 = SELM_7 + SELS_2;                                    // 选择时钟源

  P6DIR &= ~(BIT1 + BIT2 + BIT3);                                 // P6.7口A7输入
  P6SEL |=  (BIT1 + BIT2 + BIT3);                                 // P7口第二功能

  P4DIR |= BIT0;
  P4DIR |= BIT1;
  P4DIR |= BIT2;

  ADC12CTL2 = ADC12RES_2 + ADC12REFOUT;                           // AD基本配置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MSC + ADC12SHT01 + ADC12REFON + ADC12REF2_5V;
  ADC12MCTL0 |= ADC12INCH_1;                                      // 通道1输入
  ADC12MCTL1 |= ADC12INCH_2;                                      // 通道2输入
  ADC12MCTL2 |= ADC12INCH_3;                                      // 通道3输入
  ADC12MCTL3 |= ADC12INCH_2;                                      // 通道2输入
  ADC12MCTL4 |= ADC12INCH_3 + ADC12EOS;                           // 通道3输入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12CONSEQ_3;                           // 选择转换模式
  for (i=0;i<0xFFFF;i++);                                         // 等待基准电压建立
  UCSCTL8 |= MODOSCREQEN;
  ADC12IE |= 0X08;                                                // 使能通道4中断
  ADC12CTL0 |= ADC12ENC;                                          // 开启转换
  _EINT();                                                        // 打开总中断
  ADC12CTL0 |= ADC12SC;                                           // 转换开始
  LPM3;                                                           // 进入低功耗3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results[0] = ADC12MEM0;                                         // 保存第一通道值
        results[1] = ADC12MEM1;                                         // 保存第二通道值
        results[2] = ADC12MEM2;                                         // 保存第三通道值
        results[3] = ADC12MEM3;                                         // 保存第四通道值
        results[4] = ADC12MEM4;                                         // 保存第五通道值

  /*
        程序部分
  */

        P4OUT ^=  BIT0;
        for(i = 0; i < 10000; i++);

}

主程序部分就不写了,我通过for(i = 0; i < 10000; i++);完成之后翻转P4.0的方式来估计计算的时间,程序运行实际输出方波频率21Hz,for语句一次累加是5个机器周期,那么计算频率为:21*2**5*10000=2MHz,但是我用的是16M的晶振啊,我的程序为什么这么慢啊(只有AD12的话输出是10kHz,也不是AD的时间太长),分频什么的设置我不懂啊,我就想程序的计算频率再高一点,那么我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因为使用的芯片是MSP430F5438A,貌似和网上很多的例程是不一样的,很多的程序写进去直 ...

具体的用法我不太清楚  但是DCO本身也是不准确的  你可以选择使用16M外部晶振在测试一下

网友B:
首先你的两个时钟都设置的DCO时钟源  其次你也没有对DCO进行配置啊  16M的时钟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两个时钟都设置的DCO时钟源  其次你也没有对DCO进行配置啊  16M的时钟哪来的?

我不太懂啊。。就用的别人的例程。请问DCO怎么配置啊,是不是默认不是最快的速度
16M是使用的外部晶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连上了就意味着用了晶振的频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两个时钟都设置的DCO时钟源  其次你也没有对DCO进行配置啊  16M的时钟哪来的?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因为使用的芯片是MSP430F5438A,貌似和网上很多的例程是不一样的,很多的程序写进去直接提示各种宏定义没有。。所以程序也根本写不进去,更别说调试了。

    UCSCTL6 |= XCAP_3;                                    // 配置晶振电容

之后加了两句:
    UCSCTL1 = DCORSEL_4;                                  // 选择DCO的范围
    UCSCTL2 |= 240;                                       // 设置DCO频率为16M

但也不能说解决了问题,因为我使用的晶振是16M的,然后设计了一次5W次机器周期的程序翻转P4.0的输出,也就是测试的输出方波周期是10W次机器周期的视角,

按理说DCORSEL_0、DCORSEL_1、DCORSEL_2、DCORSEL_3之类的应该是表示DCO时钟的1/2/3/4分频,或者是1/2/4/8分频才差不多,但是实际测试的结果为:

  配置    - 输出频率 - DCO频率 - 分频
DCORSEL_0 -   11Hz   -  1M     - 16
DCORSEL_1 -   22Hz   -  2M     - 8
DCORSEL_2 -   49Hz   -  5M     - 3.5??
DCORSEL_3 -   92Hz   -  9M     - 11/6??
DCORSEL_4 -  169Hz   - 16M     - 1
DCORSEL_5 -  169Hz   - 16M     - 1
DCORSEL_6 -    0Hz   -  0      - /
DCORSEL_7 -    0Hz   -  0      - /

且不说6、7为什么是0。。0、1对应的是1M和2M的频率还是好理解的,但是49Hz和92Hz是怎么出来的。。我就是在想不通了,169Hz对应的计算频率是16M,应该已经是电路的极限了,但是分2次频的话也应该是84Hz啊,92Hz是怎么来的?